[Phison] 一块ps3111的板子 短接工具不认

楼主(2021-09-08):
1153e的桥 直插SATA也不认,工具显示空白,as的工具是error identify电感对地分别是1.1v,3.3v和1.1v

网友A:
固件出问题了,重新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出问题了,重新开卡

工具不认

网友B:
短接ROM设备管理器认PS3111么

网友A:
用as工具不行的,用3111工具,1153e桥接短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ROM设备管理器认PS3111么

不认,紫薯紫薯紫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s工具不行的,用3111工具,1153e桥接短接看看

都不认,紫薯紫薯紫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