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ALS随身小手电

楼主(2021-09-08):
这手电一直栓在我手机上,已经好多年了,只有U盘大小,并不算亮,但是我非常喜欢他的小巧,偶尔照个亮比手机的手电功能亮不少不说,关键时更加方便,按一下开关就好了。

前几天这玩意忽然不亮了,于是就拆开看看是不是可以挽救一下

手电原来的挂环早就断掉了,我用滴胶给对付上了

拔掉后盖是TYPE-c口

抽出瓤子,测量电池没有电压输出了

电路板正面

主板芯片怀疑是个单片机

灯头是个cob的LED

直接焊在线路板上

拆开电池,发现电池是有3.2V电压的,不知道什么原因保护板保护了
试着直接给电池充了点电,又插上电源充电,发现可以正常充电了,手电功能也恢复正常了

最后来个全家福,装回去应该还可以工作几年

网友A:
这玩意简单说没啥散热能力  也没聚光  说它比手机亮  有点不信  现在手机闪光灯大概也有1  2瓦功率  这个就这点散热估计也就0.5-1瓦功率

网友:
查下故障点,一般是按钮老化需要换一颗,不行的话有可能是芯片故障。不过手机自带手电也够用。

网友:
拴在钥鍉串上面,就可以理解,

拴在手机上面,真的没有必要,

手机自带的手电筒,虽说不上多好,比这个小手电,也不会差太多

网友:
元件有腐蚀,应该清洗和补焊。3.2保护是因为过放或者漏电跑光电了。

网友B:
自己改小了电流,看到软包电池的凹痕,我把限流电阻都改到开关那一面了

网友:
散热不敢恭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简单说没啥散热能力  也没聚光  说它比手机亮  有点不信  现在手机闪光灯大概也有1  2瓦功率  这个就 ...

引脚可以将热量导到PCB铜箔上面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脚可以将热量导到PCB铜箔上面去

180ma电池  要有续航只能那点功率  那两个焊点也引不了多少热量  u盘大小也限制了散热能力  这几个条件不允许  你觉得它还会有多少功率0.5-1瓦都极限了

网友:
记得好像这小手电每种颜色都买了

网友:
软包锂电池容量实在小的可怜,一会就没电了,没什么好玩了。

网友:
这年头用得着电筒场合越来越少了

网友:
这个g3j没记错的话是3.几v的保护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改小了电流,看到软包电池的凹痕,我把限流电阻都改到开关那一面了 ...

发生过电池被顶破的

网友:
别看这玩意小但是要比手机闪光灯亮多了!而且泛光的特晃眼。

网友:
我的那个挂点也坏了用胶粘的,当时花了四五块钱买的着

网友(2023-04-04):
真的挺小巧的,方便携带。

网友:
这都包浆了

网友:
携带方便就很好。

网友:
楼主你这个都盘包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