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没想到银灿主控的U盘居然这么人性化了,还有分区和烧写工具

楼主(2021-09-08):
在淘宝上花了129元买了个U盘,卖家说是正品的MLC,用的主控是银灿的。当时买的原因就是有硬件的写保护,因为用来维护系统的U盘会因为病毒或者软件写入乱七八糟的文件造成U盘文件损坏。

U盘自己试了一下居然不好拆,可能是卖家做了粘胶处理。不过卖家承诺使用的是全新正品MLC颗粒,还声称1年内损坏免费换芯,感觉应该没什么好说的。

用软件查看U盘信息:

自己买这个U盘就是为了量产启动盘,自己下了好几个量产软件都无法成功,只好找卖家要工具。卖家给了我这两个软件:

AI Partition(银灿U盘分区工具)V2.0.0.3

AIBurn如意烧AP-V2.0.0.1

这两款软件均是银灿出品,为的就是一键制作多分区U盘和烧写光驱镜像。感觉银灿这个公司真会做生意,特别了解这些好折腾但技术不高的朋友。

网友A:
把这几个小软件分享出来啊

网友:
最早应该是sandisk的u3盘吧,先有u3盘的工具,后来才有专业的量产软件流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几个小软件分享出来啊

这几个软件在网上随便下载,但只能用于银灿的部分主控。

下载只需要 搜索  AI Partition   AIBurn   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个软件在网上随便下载,但只能用于银灿的部分主控。

下载只需要 搜索  AI Partition   AIBurn   即 ...

谢谢,找到了,下载下来玩玩

网友:
12年买了个SSK的32GU盘就是银灿916主控,一直用AIBurn做启动盘,确实很方便,模拟出的光盘在BIOS里就能被识别成光驱,不用重新量产就能更换光盘镜像,更换光盘镜像不影响正常空间的内容,再加上软件是绿色的不需要安装,只要在U盘里拷贝几个光盘镜像和AIBurn就等于有了好几个启动盘

网友B:
建议你玩玩 ventoy
直接分区里丢系统安装的ISO
有多少丢多少  开机时选择U盘启动你就知道 你这种量产是多搞笑了

网友:
谢谢提供,在百度上一搜索,出现好多下载链接!

网友:
你的ChipGenius版本太老,都没测出闪存,要升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玩玩 ventoy
直接分区里丢系统安装的ISO
有多少丢多少  开机时选择U盘启动你就知道 你这种量产是多 ...

ventoy兼容性不太好,相同的iso pe系统或win系统镜像,好多电脑在选择镜像文件后就卡屏了,就是屏上没任何显示

网友:
903可玩性和易玩性都很不错的,配套的软件相对简单,功能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玩玩 ventoy
直接分区里丢系统安装的ISO
有多少丢多少  开机时选择U盘启动你就知道 你这种量产是多 ...

同意,ventoy。好用

网友(2021-11-20):
引用 网友C:
ventoy兼容性不太好,相同的iso pe系统或win系统镜像,好多电脑在选择镜像文件后就卡屏了,就是屏上没任 ...

同意,我试过了,7-8个镜像,有3-4个不能正常启动。说实在的,真的用习惯了某个PE,就用它就行了,你放十几二十个,每次头都犯晕,该选哪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