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今天又买了一个爱国者U393

楼主(2021-09-08):
自从U351爱国者克隆文件(单个文件18G)不认盘后.今天又买了一个爱国者U393,这个U393确实快,先用win to go 作出win10后,再把那个单个文件18G克隆过去,这会很快7分钟就好了.试了一下子,圆满启动比以前的快多了,总结一下子可能那个U351太慢了,时间一长这个U盘就给烧了.

网友A:
这价格为什么不买个CZ880,都是固态U盘,CZ880还终身保

网友B:
不是,都USSD了为什么不考虑移动硬盘,扩展性安全性可维护性完爆所有方案,唯一的缺点是体积大,但是人家大有大的用处啊,拆开就可以塞主机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都USSD了为什么不考虑移动硬盘,扩展性安全性可维护性完爆所有方案,唯一的缺点是体积大,但是人家大 ...

请问扩展性安全性可维护性如何体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扩展性安全性可维护性如何体现?

扩展性:容量扩展、类型扩展(目前主流的2.5/MSATA/M2)、接口扩展(USB/ESATA/TYPE-C/etc.)
安全性:公有BitLocker加密、私有OEM分区加密、通用软加密(隐藏分区加密,比如SSK SHE037附带的加密软件,方案是JM20335)
可维护性:可以随时更换实际载体和不同芯片的容器,还能通过转换卡实现MSATA/M2的RAID操作或同时携带不同磁盘、内容的要求,见下图

上图为双卡单通可切换转换板,通过中间的开关选择NGFF/MSATA读写,比较适合同时有双卡或者复杂开卡环境测试

下图为MSATA双卡阵列转换卡,可组成RAID模式,自带管理芯片,X宝价格基本都在三位数,适合旧卡回收利用

网友:
玩法很多,但是很多人只想到了很粗浅的东西,别跟我说什么损耗啊速度啊啥的,外接的玩意永远比不上主机内部连接,大家都是外设就别吹毛求疵了,起码我的玩法跟搭积木一样乐趣无限还不需要动老铁么不是

网友:
楼主,那个坏的求赠送可以吗?我尝试着折腾折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价格为什么不买个CZ880,都是固态U盘,CZ880还终身保

看清楚了,爱国者的是固态u盘,秒的cz880渣都不剩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清楚了,爱国者的是固态u盘,秒的cz880渣都不剩了

看参数两个差不多吧,稳定性可能闪迪的会好点,应该没有你说的秒吧。前阵子报了个CZ880上去,采购却给买了个DDC2,那速度才是被秒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参数两个差不多吧,稳定性可能闪迪的会好点,应该没有你说的秒吧。前阵子报了个CZ880上去,采购却给买 ...

你去硬盘区问一下,最强纠错,最稳定的是什么就知道了,58xt唯一王者!没有之一!

网友F:
信不信拆开是TLC黑片,CZ880至少是原厂MLC终身保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信不信拆开是TLC黑片,CZ880至少是原厂MLC终身保修。

测不出是TLC 还是 MLC

网友:
爱国者这个393到处打广告,找人写软文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看清楚了,爱国者的是固态u盘,秒的cz880渣都不剩了

那么用1153E桥接的CZ880不算是固态U盘吗?

网友:
固态U盘即便不买cz880也是朗科雷克萨,怎么会选爱国者这个3年保的吊车尾,关键还一点不便宜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那么用1153E桥接的CZ880不算是固态U盘吗?

cz880的4k基本上和3281差不多,而且纠错也不是ldpc纠错,和58xt相差太多了,其实根本无法做wtg,闪迪官方也只把cz880当做强悍一点的u盘,压根闪迪自己的固态主控不上这个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信不信拆开是TLC黑片,CZ880至少是原厂MLC终身保修。

现在不可能全是MLC,也有TLC。前段时间弄了一个,就是TLC的。才115G .

网友F:
引用 网友D:
cz880的4k基本上和3281差不多,而且纠错也不是ldpc纠错,和58xt相差太多了,其实根本无法做wtg,闪迪官方 ...

U盘4K有那么重要吗?现实中一百个买U盘的人找不到一个用U盘做WTG。
国产U盘颗粒来路不明,主控再牛都是空谈。

网友:
引用 网友F:
U盘4K有那么重要吗?现实中一百个买U盘的人找不到一个用U盘做WTG。
国产U盘颗粒来路不明,主控再牛都是空 ...

1.都是给颗粒厂家打工的 ,闪迪也好不到那里去
2.4K非常的重要,WTO根本不实用,但是有4K,复制小文件的时候不会卡死,但是3281 3280 闪迪的主控这种4K就是扯淡,
3.就算是黑片,白片坏块少,使用依然没有任何问题,有问题的是国产厂家如联想,这种缺德的公司,高价卖的东西依然是黑片,垃圾片,
4.慧荣作为全球销量第一,排名第一的储存主控公司,不是没有道理的,都流传着一句话;58XT不能正常使用的颗粒,就可以放弃了~!!
5.U盘最重要的是稳定,尔这方面慧荣的许多主控都是非常的厉害,固件4重备份,当然这种机制只有SSD主控才有,所以限制了产品的价格,做不了太低
6.最后还是一句话,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只不过在这个论坛里面,都是会动手DIY的人是不会正眼看一眼CZ88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