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华为荣耀V10与p10 plus差别大吗

楼主(2021-09-08):
就是二手手机,电池、屏幕等的问清楚了,二者都是6G运行内存、64G存储,华为荣耀V10采用麒麟 960 ,p10 plus采用麒麟 970,看介绍好像970比960好些。二者差别大吗?运行快慢有影响吗?至于视频处理等反而要求不大,不玩游戏,就是看看微信什么的

网友:
V10是970的哟

网友A:
二个手机定位都不是一个级别的,p10 plus定位比V10高。

网友:
就是看看微信之类,两个手机没区别

网友:
同为970。可能屏幕有区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个手机定位都不是一个级别的,p10 plus定位比V10高。

可是从研究了闲鱼好久,看了多家、多款,似乎差不多的小毛病(如电池、后盖等),平均p10 plus比V10便宜100元左右,
我手头用着V10,屏幕已经差不多变色极为严重了。想弄块作为第二手机、平时也玩玩农场之类的。感觉p10 plus差不多300元的小故障就是能接受的,350元的就很好了。而同样的问题(就是小毛病是我能接受的),V10基本在450元左右。
所以想问问,合适的话就来块p10。
其实手头还有一块荣耀10,看配置似乎差不多,可是用起来远不如荣耀V10好,感觉慢很多。

网友:
直接上新机吧,新机也贵不了多少,最近看过某米的NOTE10,一千多一点。我觉得买个新的能多顶几年,何必花钱买个二手,还有可能有毛病的手机?

楼主:
拍照的是mata 20,能看出分别是什么手机吗?
不怕破,每天玩几分钟的天猫农场、特价版等,大米、水果、充电器充电线等小物件就不用买了

网友:
首先华为的P系列属于商务拍照手机,落后一级,用的960!!麒麟960不行了,会卡,但是P10拍照效果依旧很好!!
荣耀V10我有一部,真的好用,后续可以升级鸿蒙系统,流畅度会提高,970放到现在还能用,流畅不卡。但是这类手机重要需要原装屏幕,情怀选P10,好用就v10,二手行情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