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腾达5口千兆交换机 TENDA SG105 接错12v 烧了 维修

楼主(2021-09-08):
               接错电源后 5脚ic 烧了 可以用 淘宝的 几毛钱LD5ME/LD5MF/LD5MG/LD5MH/降压5脚IC芯片替代

改了microusb供电 再也不担心插错电源了!

2020年一月就修好了 ,
只是当时的求助帖 又被人回复了 就发出来下

欢迎加群534551584
讨论,吹水,聊天。

网友A:
直接做成DC5.5x2.5的母头,然后接5V转12V线不更香吗?而且还方便。typec的线得多个心眼儿才行,还得搭个至少QC2的充电头。线加母头成本连10块都没有,QC2的充电头就超过这个价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做成DC5.5x2.5的母头,然后接5V转12V线不更香吗?而且还方便。typec的线得多个心眼儿才行,还得搭个至 ...

本来就是5v 供电的dc5.5*2.1接口 很容易就差成12v的了 直接烧给你看,改个usb接口是为了只能插5v

网友B:
用的8口的tp交换机,都是用9v供电的,我做了路由器光猫集中供电,交换机直接插到12v上,用了几年了,没问题。看你这个是5v的估计相差太大了不行

网友C:
我有个积分商城买的交换机也是5V供电的。特地做了一个USB转DC头的线,看来也得改成安卓口才实在。。

网友D:
这样做,在我看来,纯粹是自娱自乐。

网友E:
大部分的路由器电源接口都标着电源电压-5V,9V或者12V的。难道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部分的路由器电源接口都标着电源电压-5V,9V或者12V的。难道不看?......

当你有一堆设备都是5.5*2.1接口的时候 难免误插了,插错的不止我一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8口的tp交换机,都是用9v供电的,我做了路由器光猫集中供电,交换机直接插到12v上,用了几年了,没问题 ...

9v的一般是可以直接用12v的 我也这么用 买的服务器电源 集中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积分商城买的交换机也是5V供电的。特地做了一个USB转DC头的线,看来也得改成安卓口才实在。。 ...

主要是防止误插!!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做,在我看来,纯粹是自娱自乐。

帮助同样烧了的 人提供解决方法 怎么能是自娱自乐

网友F:
引用 楼主:
帮助同样烧了的 人提供解决方法 怎么能是自娱自乐

除了供电口那里有点丑,没毛病。

网友G:
反正你都要改,改成 DC 5.5x2.5 的母头,加个降压模块 4.5~30V 供电,随便插。不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除了供电口那里有点丑,没毛病。

只有这个收益没办法 ε=(´ο`*)))唉。能用就行

网友H:
路由交换机9V 12V 混插好像都没事,,腾达和别人不一样5.5*2.5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反正你都要改,改成 DC 5.5x2.5 的母头,加个降压模块 4.5~30V 供电,随便插。不香么? ...

我也想过 多加个模块  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路由交换机9V 12V 混插好像都没事,,腾达和别人不一样5.5*2.5

9 12可以混用。。 5v的就烧了。

网友I:
我觉得吧,用不干胶贴纸打印几个5V的标示贴,比这个改成USB的要更香。这个改的我觉得真不咋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吧,用不干胶贴纸打印几个5V的标示贴,比这个改成USB的要更香。这个改的我觉得真不咋好看 ...

我这吧 用的是服务器电源改的12v集中供电。这样还要拉出个5v的dc5.5*2.1的线也不方便。条条大道通罗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吧 用的是服务器电源改的12v集中供电。这样还要拉出个5v的dc5.5*2.1的线也不方便。条条大道通罗马! ...

不知道你做啥用,我买的交换机5v交换机,直接用挺好的。再说有能力改电源了,多接出来几组线,不比连设备都改了强吗?这样客户能接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