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养生电热水壶底座

楼主(2021-09-08):
拆个养生壶底座

网友A:
为什么把可控硅短接了铜覆还割断

网友:
有点丑,能用就行,只是换我肯定喜欢这种

网友:
传统底座上增加二个电极(温度检测)而已。其它电路就是功率控制。

网友B:
做成电磁炉样子看着高级点?

网友:
都是清一色阻容降压电路了,大同小异而已了。

网友:
走下神坛的养生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成电磁炉样子看着高级点?

早期的电磁炉, 带的烧水功能, 水开了是会自动关机的。。   感觉只要把固件和面板改一下, 就是这种东东的高级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把可控硅短接了铜覆还割断

上一个维修人员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