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报废热水器温度计改室内温度计

楼主(2021-09-09):
可惜与万能表测试比较,负误差2度,以为是用USB供电偏高引起,用稳压电源调至3V测试,误差依旧。

网友:
这种温度计精准度低 只能测大概

网友A:
我是想看看如何改成湿度计的

楼主:
在感应头串个电阻,不知是不是可以修正?

网友B:
楼主大神也!能把温度计改为湿度计!

网友:
这也太厉害了吧?温度计改湿度计?

网友:
也就是一拆,也没有湿

网友:
折腾之中见创新,学习了

网友:
把温度探头改成湿度探头吗?

网友:
温度计是如何改湿度计的??

网友:
标题很夸张,内容不是那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感应头串个电阻,不知是不是可以修正?

如果正系数感温头串联电阻能成,若负系数的串联了偏离更多。

网友:
我只想看看是怎么改成一个压力 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想看看如何改成湿度计的

笔误,已纠正。

楼主:
在探头并联1M电位器,对着万用表数值,OK了。

网友:
你就相信万用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正系数感温头串联电阻能成,若负系数的串联了偏离更多。

你说得对,现在用并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大神也!能把温度计改为湿度计!

湿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传统湿度计就是使用两个温度计

问题是楼主只有一只啊。

网友:
探头用几k的?我也有个有空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