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9xt开卡失败还有的救吗?B27A just support some specific IDEMA capacity please check

楼主(2021-09-09):
点自动,识别不到,点manual有两个。但是工厂模式可以识别硬盘。到底是设置问题还是没救了。帮帮忙啊,搞了一晚上了。万分感谢

网友:
手动设置一下容量

网友:
换个工具版本看看

网友:
ID看下,好像2259要指定容量。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看错误代码17,是FlashDB不对,看板卡是芯片只有一个,用ID对照查看Flash.SET,和显示的两个对应不上,

网友:
自动识别不了,应该没有这个ID,换版本看看

网友(2021-12-12):
2c d4 99 32 a2 00 这个黑片真愁人啊

网友(2023-09-12):
我的flas型号都被抹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