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客云端口限制型如何破解?

楼主(2021-09-09):
60元上车的网心云,已经完美下车了。当时只想白嫖这个盒子用玩客云讯雷下载的,可是这,玩意被绑定了其它帐号,自己用只能绑定在网心云App来跑。
移动宽带,路由是K2P刷的老毛子,这个端口限制型如何破解,感谢兄弟们。

网友:
没解绑,找客服提供购买链接,

网友A:
端口限制是你没有开UPNP或者启用了家长控制,部分端口无法使用。

网友:
只要你能修改MAC地址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口限制是你没有开UPNP或者启用了家长控制,部分端口无法使用。

家长控制没有启用过,UPNP具体我也不会设置,就瞎设置了一下,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长控制没有启用过,UPNP具体我也不会设置,就瞎设置了一下,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

开自动就可以了,如果移动网没有限制端口,那么过一小时去看网络状态就会变成全锥型网络,如果没有变,可以将赚钱宝IP固定分配,然后将这个IP设置成DMZ,如果仍然无效,就证明移动对大内网P2P设置了限制!!!

网友B:
光猫拨号的话,光猫没开UPN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猫拨号的话,光猫没开UPNP

光猫里没找到这个设置

网友:
要超级密码的,看看自己光猫型号,网上找。

网友(2022-01-19):
同是移动大内网,改成路由拨号了,并在路由里开启了UPNP,但是UPNP下无数据,结果还是显示“端口限制型”。同一个路由放在联通网下UPNP显示正常,端口为映射型公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