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4.0和5.2,国产和进口电池区别很大吗?

楼主(2021-09-09):
请教,轻度使用怎么选择电池?

网友A:
想用的久就用歪果的,国内牌子货品牌的也行。
电池的特性决定了 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差不多。

网友B:
品牌的特性是早买贵但质量好,越做越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用的久就用歪果的,国内牌子货品牌的也行。
电池的特性决定了 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差不多。 ...

20年的库存进口电池衰减严重吗

网友:
目前使用中没什么区别,但是长时间用还没有实验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品牌的特性是早买贵但质量好,越做越差。

现在怎么样?

网友:
  脚趾头都可以想明白 ……

网友:
引用 楼主:
20年的库存进口电池衰减严重吗

不知道,具体的得测试几次才晓得
目前经手的最耐操的还是三洋浅蓝头,10年以上的,内阻不到50,容量还有2200以上(原本2600)

网友C:
4.0——150元,5.2——280,差价自己考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150元,5.2——280,差价自己考虑吧

配了一块4.0的试一试

网友:
第一批中国芯,用到现在,没发现啥问题

网友D:
这就好比国产车和进口车

进口车 除了换机油 小保养 其他不用操心
国产车 小问题不断 大问题更烦 坏转向灯 坏雨刮 坏变速箱 坏变速箱

买的时候 笑着说国产真便宜 用的时候 哭着说打死都不买国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就好比国产车和进口车

进口车 除了换机油 小保养 其他不用操心

你还活在上个世纪吧,现在的国产车比合资车差不了多少,要看到进步,不要固封自己的思想!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还活在上个世纪吧,现在的国产车比合资车差不了多少,要看到进步,不要固封自己的思想! ...

5万块 你会选国产车
10万块 你还是会选国产车
15万块 你犹豫了
20万 你会选合资车

30万 50万 70万 100万 必须进口车

低端国产车是主流 但是一旦去到15-30万 就几乎没人选国产车了
这是因为买得起进口车的或者合资车的 不会把自己的钱&面子压在国产车的赌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150元,5.2——280,差价自己考虑吧

国产8.0=三星5.2

网友:
使用4.0感觉有劲,没觉得比5.2差,但是只是5.2的价格一半,具体的半衰期多久不知道有没有人实验出来

网友F:
国产芯的无论是性能还是循环寿命都不比进口芯差,当然有部分对进口芯有信仰的人会认为我是胡说八道,但我是实际测试过了才敢这么说的,不像他们一样没有根据只会放空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国产芯的无论是性能还是循环寿命都不比进口芯差,当然有部分对进口芯有信仰的人会认为我是胡说八道,但我是 ...

实践检验真理

网友:
低强度使用就用国产的 性价比高点,做工程的话还是进口的耐用多了!!

网友:
我选了4.0国芯和75W快充

逻辑是这样的

家用DIY,我顶多打20个塑料膨胀了不起了吧,毛巾架,吊柜,洗手台上墙
就算是用10或12mm钻头,一节4.0电池也够用
注  电视机支架,显示器支架,喜欢用10mm塑料膨胀,然后立柱台盆这类上墙的配件是12mm

这是原因一

闪充虽然半小时多能兖满,但那个体积太大,而且液晶屏容易碰坏。
75W快充,理论上不会尴尬(另外一个原因是慢充和快充好像单 卖就差20-30元)

原因二

原因三,很简单
就算是进口电芯,本身这个电池串联,5节串联在,再2组并联
串联时,电池一致性,它兖电器又不是平衡充
谁保证一致性就能时间长没问题
进口三星如果有一节想不开,给你电压低于其他几节,还不是得整组更换(大有就算京东买,电池也就保半年好像)

至于用久了衰落
买新的电池,价格也划算(按现在人工计算,你用到电池不行了,早就赚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