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sata线如何测试好坏?

楼主(2021-09-09):
朋友的电脑最近经常蓝屏,经查错误代码,得知是内存或硬盘问题,于是拆开测试,硬件都正常,还怀疑是主板问题。最后,直到换了一根sata线,整机几天都没问题了。现在我考虑的是hdtune里并不显示crc端口错误,走了不少弯路,如何可以测试sata线的好坏,用万用表测导通都正常。

网友:
磁盘参数里有个通讯错误计数,特别多的话就是线材不良!!!

网友:
直接换线吧,排查起来太麻烦

网友:
遇到过类似问题,山寨线质量毛病,黑顶红线的那种,切开是铜包铝,换纯铜问题解决,还有蓝线黑顶的也是一样的问题,只能尽量买拆机线替代,蓝屏看代码归类,这类问题特征是BSOD代码每次都不一样,但是都很规律,都在数据传输的时候出现错误或BSOD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可把我惨了,搞了几年才知道原来是线的问题

网友:
我都用服务器sata线,用钕磁吸不上为好

网友:
我一般尽量用主板配送的线,装机市场的散装线最容易出问题。要么就买独立包装的品牌线。

网友:
看来线材的道道蛮多的

网友:
买那种整条铜箔的

网友:
其实有时候是插头插座接触的问题。

网友:
买工作站或服务器配套的,带有标签纸的线,那个质量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