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骚版请进,竞拍的x22问题

楼主(2021-09-09):
@阿睦 骚版,前几天竞拍的x22到了,发现有两个三角劈头(Y1重复了),少一个一字披头,一字劈头只有一个SL3.5并且和背面贴纸介绍一字劈头为SL1.5,SL3.0不一样,能补发两个劈头吗?

介绍的是1.5和3.0,里面却是3.5的

网友:
楼主劈头,骚版是不是要劈腿了

网友A:
吓的我也打开看了一下一字的也是3.5,其他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吓的我也打开看了一下一字的也是3.5,其他没问题

那我的就算少了一个一字披头了吧,多了一个三角的

楼主:
骚版快来呀

网友B:
这款工具有的是批头字印错了,你看下正面,对比下看看是不是一个十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工具有的是批头字印错了,你看下正面,对比下看看是不是一个十字的。 ...

不是,字数补丁

网友C:
可以的,如果不需要急用,建议下次兑换物品的时候备注里说明,我们补发给你。
一字批头应该是外盒标签印错了,我们当时要求是SL3.5的,刚才特意看了下工具说明页面和库存的,都是SL3.5。其实SL3.5与SL1.5更搭配,如果是SL3.0,两个一字都太小了,反而使用场景更局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如果不需要急用,建议下次兑换物品的时候备注里说明,我们补发给你。
一字批头应该是外盒标签印错 ...

嗯嗯,谢谢骚版,等下次兑换时候备注上再补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