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南京科华MF500-B老式指针万用表

楼主(2021-09-09):
08年的表了,以前用了一阶段,后来用数字的就在家里吃灰了,拿出来保养一下,精度还可以,还能用

电池仓盖

表头

电池仓

拆开全貌

表盘

表头

调零和接线柱

这个表精度还好,就是重了点

网友:
已经不是原来的南京MF-500型万用表了。

网友A:
辣鸡货了,早期的500里面全部是大红袍电阻,而且都是飞线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较新的

网友B:
看这些色环电阻,这表不老。

网友:
家里有一个四厂?的,1/4瓦色环电阻,凌乱的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些色环电阻,这表不老。

这个表是08年3月的

网友:
粗糙,收藏是不值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辣鸡货了,早期的500里面全部是大红袍电阻,而且都是飞线的

老500表 不仅有大红袍电阻 还有铜线绕电阻。等有时间 我发一个帖子。

网友:
见到500都不收,又大又重,而且二个钮。

网友:
500型的用过2块,都是瓷板旋转开关,这印刷板开关的500型表,还是第一次见,好象是后来的。

网友:
这类表九零年后的就不建议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