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艾特能锂电池充电器发热 想把热敏电阻去掉

楼主(2021-09-09):
锂电池充电器充电发热,冲几分钟停几分钟,想着可能是温控保护了,拆开想把热敏电阻去掉,可是不知哪个是热敏电阻,请能人帮看看指点下。

网友:
一般,热敏电阻在板子另一面,黑色的头,比较长,黑头挨着电池的肉体。

网友:
热敏电阻一般不做贴片的,竖在板子上,或者靠近功率管。不过看你描述情况,也可能是过流保护了。

网友:
外壳如果很烫手  建议找个铝壳的LED公广告牌电源的铝壳子   然后拆了功率管和整流桥 后级整流 飞线延长装到铝壳上面做散热  同时加上风扇

网友(2024-05-28):
充电器本身的问题,是电流过大了

网友:
热敏电阻一般是插件水滴型的,找找看在哪里,然后用固定电阻来代替,当然全程最好看着充电器的温度

网友:
热敏电阻是有两条线,延伸到那边,贴在电池上的

网友:
可不能瞎搞到时候着火了

网友:
带温度保护的充电电路一般是与锂电池保护板设计成一体的,热敏电阻(感温电阻)呈水滴状黑色小球泡紧贴于电池组,从楼主拍的充电板来看,图中并没有热敏电阻。一般这类锂电池充电器电路的设计是把充电电流限定在一定范围启动内,当检测电路通过取样检测电流超过设定值就会启动保护电路工作,以达到保护作用。充电器发热说明充电电流大,电池电量较低的时候充电发热量大,当电池充到一定时间后充电器会随着电量增加而热量也会随之降低。所以,不建议楼主擅自取消保护电路!如果充电器之前没这种现象就应该考虑是不是电池的问题,如果电池没问题说明充电电路管理芯片参数变化或老化,可以找同型号或功率较大的芯片更换,如不更换芯片可以适当调整电流检测取样电阻阻值,减少充电电流也可以降低充电热量。

网友:
还是检查一下温度升高的原因吧,直接拆了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网友:
图上没有热敏电阻。

网友:
图片上没看到热敏电阻啊

网友A:
如果有热敏电阻,会在电池边上。一般充电器是没有热敏电阻的

网友(2024-07-28):
有些热敏电阻像二极管。

网友(2024-09-20):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热敏电阻,会在电池边上。一般充电器是没有热敏电阻的

西普尔的充电器都有热敏电阻,编号一般是R12

网友:
高温一般是在三脚的功率管旁边,主要发热源就是功率管一般都靠在铝片上的

网友:
图片上没看到热敏电阻,一般黑色水滴!!!!

网友:
先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