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城手电钻换电芯问题

楼主(2021-09-09):
大师们能帮我看一下这个保护板吗
开始是这样 来的时候没电压一点都没有  把电芯焊下来在焊回去是保护板就有电压了
但是钻大点的扣时就又没有电压了
起初 以为是电芯问题换了 在报废笔记本电池拆下来的电芯 试着焊接上去但是要不然就是正极哪个电池会发热
要不然就是有电压不工作
没可能电芯不同吧
难道保护板有协议
搞到头大有懂的大神说一下吗

网友A:
换动力电池吧,笔记本电池不能用,放电倍率太小了

网友B:
是电池内阻大,大电流拉低电压保护

网友:
笔记本电池放电倍率太小,带不起来,内阻也不一致,导致个别电流过大个别电芯发热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动力电池吧,笔记本电池不能用,放电倍率太小了

原来是这样子啊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电池内阻大,大电流拉低电压保护

有那种电池推介吗

网友:
深水鱼买拆机电池,20元以内搞定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到1688买3块多钱的天鹏电池!!

网友:
闲鱼大把动力电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