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问下这是什么电路板?有大神知道告诉小弟一下

楼主(2021-09-09):
问下这是什么电路板? 也不知道咋用 有大神知道吗  告诉小弟一下  非常感谢

楼主:
有知道是那款设备的吗? 也不知怎么接线

网友:
看那接口,感觉跟电池有点关系。

网友:
应该是什么电池的充电电路

网友A:
百分百电池保护板还有电量显示或者加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分百电池保护板还有电量显示或者加密

为什么电池插脚是公头、如果是保护板 那插脚应该是母头才对a ?

网友B:
充电用的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用的电路板。

咋用啊  diy 还能用上 吗  接口太多了 看不懂

网友:
可能是有刷电机的保护板
看接口可以识别品牌

网友:
有刷的板

楼主:
猜  有专业

网友C:
EGO的转换板, 可能是灯的驱动板或5V降压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电池插脚是公头、如果是保护板 那插脚应该是母头才对a ?

里奇和喜利得的电池插脚都是公头,但这个显然不是它们。

楼主:
引用 网友C:
EGO的转换板, 可能是灯的驱动板或5V降压板

我更倾向你的回答  但也不能确定 而且不会接线

网友:
是不是那个消防应急灯电路板。有三根线,火零+控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