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德国皇冠自动感应门控制器R-125

楼主(2021-09-09):
前几周值班人员说,这个自动门放了一声鞭炮之后就不动了。感觉应该是电源里面的电容炸掉了,不知道这种门的电源在什么地方,等维修师傅过来。好多天之后,师傅来了,换了一个控制器。

当场打开坏的,果然是电源板上的,一粒电容炸掉了。

控制板上也有一个电阻,发热板子有点儿焦了。

总体就是这样了。

新换上去的是这样的。

是否看我拆开了,想让我修,我看电源板应该是好修的。控制板上烧成这个样子也不敢保证。
师傅说坏的就给我了,让我拆原件用。
后来查了一下这个控制器呀,还蛮贵的。
这个行业都是整个控制器换的,好像没见谁修过。

两边有接口

接口定义。

拆开后,由三个板子组成。
一块电源板,一块控制板,一块按键板。

先看电源板。

这个12V输出的滤波电容是我换上去的

楼下继续看按键板和控制板。

楼主:
继续看按键板和控制板
按键板很简单。

控制板。

各元件看了一下。应该是有单片机控制的一个三相步进电机。

接口部分。

把这哥俩的衣服拔了看一下。

两个N沟道的mos管。和另外哥几个应该是组成了一个H桥。
虽然把大电阻补回去了,晚上跳了线,测试24V,12V输出正常。但没有三相步进电机。没法测试。就这样甩甩到一边去吧。。

谢谢观赏!!

网友:
你比维修师傅还厉害了!可惜领导就是要换不修。

网友:
这个门浑身上下数下来,就德国皇冠这几个字跟德国有关系吧

网友A:
马赛克太多,中评

网友:
品牌名叫德国皇冠吧

网友B:
控制器做工不错,电解防爆阀没起作用

网友:
电容都能用炸了,这得什么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赛克太多,中评

什么的 指挥中心?!

网友:
刚开始以为是镜头局部脏了导致模糊,仔细看才知道是修图,应该截取图片一部分发帖。不少德国应该是咱们那生产的,比如fag轴承,LED LENSER蛙眼透镜调焦手电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器做工不错,电解防爆阀没起作用

这个电容好像是瞬间发热才炸的

网友:
楼主是司法行政系统的?矛调中心?

网友:
这个挺贵的

网友:
楼主的手机近视了吧,拍线路板清晰无比,拍大腿却半云半雾。

网友:
假洋鬼子,不可信。

网友:
德国皇冠这些就是瞎忽悠

网友:
有点意思啊
这个铝电解电容是怎么炸了呢
另外晶振的外壳需要接地吗?

网友:
没有一点德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