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玩工具100天总结,从博世120LI到牧田DTD172电批

楼主(2021-09-09):
玩工具100天总结 从博世120LI到牧田DTD172电批

由于我是做汽车改装的,试过一次拆一台奔驰ML350大灯螺丝滑丝了,一个螺丝拆了3小时,如果是其他车我直接打磨机上去了,后来去修车挡拿了个风炮回来,3分钟解决了我拆了3小时没拆下的螺丝,就意识到需要备一个大扭力电钻,

于是入手了第一支美版481,同心度超一流!
拿到手上太沉重了,带薄电池裸机好像是2.2KG左右,后来用了一次亏了100出了

从博世120LI一直烧到makita。烧的有点猛。
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dtd 172用来起螺丝非常好,拧螺丝的话看人,我用来拧M3 8-10MM螺丝。日产国产功能上应该差别不大,但是精度上日本的应该好一丢丢,配薄电池1190克

牧田481三功能钻,同心度确实一流,太重,只合适开大直径孔,小的建议换其他型号,带上薄电池是2250克左右,太沉了,没多久卖了

ddf 484 用来拧大件的螺丝小心扭到手,开孔我开70MM直径的没问题,还不错就是比较重,带上薄电池1580克!(留下的484换了日本进口夹头)

DDf487 买了2次,第一支夹头到手坏了,同心度一般,开大直径孔跳得厉害,第二支同心度一般,到手就卖了!

米沃奇2504,一个字高潮必备电钻,抖抖抖,软启动控制上不是很舒服,到手就退了,同心度是我用过最差的电钻,连博世120LI的同心度比他强很多

牧田111无刷12V电批,用A挡非常好用,只能,控制方面好,重量轻!带薄电池是965克

牧田110电批,无扭力调节,只能靠开关控制扭力!

博世万用宝,看用途,因为我这边是汽车改装店感觉挺好用的,其他工地上没怎么感觉那里用得上的,

牧田402有刷切割机,很安静,震动小,力度大,比220V的博世760打磨机舒服!

做汽车改装必然要配一台扳手,牧田原装300扳手比较贵,感觉用得少没必要买这么贵的,就平多多109大洋入手了一台杂牌扳手,拆小车轮毂一流!

电池有原装1815 1820电池,副厂自己DIY的薄电索尼C6 3.0的5块,厚点索尼C6电池一块,原装的基本放在柜子里摆设,容量小,大电流下放电打折,薄电副厂的比较推荐!

其中买牧田402打磨机是我唯一一次在微信买的东西,也是唯一一次翻车的国行牧田402打磨机,

由于朋友介绍的,就直接转账了,价格比市场优惠了50,当然优惠不是白拿的,后面也介绍了2个群友找他买东西!最后在群里一言不合就说,你的国行牧田402打磨机没质保,这样说我就不喜欢了,我有原装充电器,原装牧田BL1820B薄电,你说不给我质保,怎么也说不过去,当然卖家也比较叼,明说看你不爽,不给你质保,这个也没太在意,因为一般人你不可能用坏进口牌子的机器的,真的坏了自己直接打官方电话质保就行,本以为这个事情就告一段落了!!!

没想到卖家直接找来了团伙,把我在群里踢出来,然后其他群他当管理的也把我踢了,微信直接删除!

最后找群主,没用,只要你玩得久,认识人多,就算明着坑你,也有一群人护着,所以建议各位,能淘—--宝,平多多,京东,尽量走平台!

最后总结:

玩工具,只要你玩得久认识人多,不管你到哪里都是最靓的仔,看谁不爽干掉谁,

电钻,电批建议买全新的,二手怎么好的,同心度都会有抖动的,电池副厂与原装没感觉多大区别,电池放电大家没保护板的,只要电芯选好的都一样,最大区别就是原装的不耐用!

工具最后留下
牧田DTD172  2台(看工作情况,我用起来不如111好用)
牧田TD111  1台(推荐)
牧田DDF 484 1台(只买一台电钻推荐484)
牧田DGA402 1台
博世12V万用宝 1台(用途不大)
杂牌扳手 1台

批头方面建议用威威的,咸鱼的米沃奇批头不能进,都是工厂次品来的,百分之30高同心度,威威的批头基本百分之95超高同心度,牧田XPS90也不错,

比较推荐的批头就威威和牧田XPS90

威威的一般没假货,淘宝哪家便宜买哪家,回来测试同心度就行,正品的基本百分百同心动度的

感谢各位的观看!!!

网友A:
看来楼主喜欢牧田,我更喜欢得伟一些

网友B:
就品牌而言,我最喜欢的是松下、泛音、费斯托,其次米沃奇、得伟、喜利得,再者博世、日立。

就性能、质量、互感的综合因素排名:松下》泛音》日立》费斯托》喜利得》米沃奇》得伟》博世。

另外,还有些高端品牌,只是民用或二手不多见,例如:实耐宝、ACD、AEG/RIDGID、阿特拉斯·科普柯、泉精器等等。

为什么我看不上牧田呢,主要有两点:
一是恶心的握手协议;
二是质量比松下、日立低太多,几乎沦为优利比、良明之列;

牧田012、022、131、171等我也有一些,最大问题是使用一段时间(不干活只测试),拆开波箱仔细查看会发现部分零件有裂痕。

网友:
良明的工具还行吧

网友:
没有标注,小白不知道哪个是哪个

网友:
看来一步到位才是最省钱的

网友C:
12年的老款18v牧田电池和现在的兼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品牌而言,我最喜欢的是松下、泛音、费斯托,其次米沃奇、得伟、喜利得,再者博世、日立。

就性能、质量 ...

每个品牌都有拳头产品和普通大路货

网友D:
这角磨机100多块钱我都没买。天猫前段时间做活动,你买的估计就是这么来的

网友E:
自己玩好就行,每个人受的文化程度不同、对事情的理解和处理也会不同,更不好说对和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品牌而言,我最喜欢的是松下、泛音、费斯托,其次米沃奇、得伟、喜利得,再者博世、日立。

就性能、质量 ...

请问171怎么测试出裂痕来的?

网友F:
大奔不敢上角磨机,其他车就敢上,摆明了势利眼啊;一改车的,一个螺丝搞了三个小时,还得借风炮,水平也就那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喜欢牧田,我更喜欢得伟一些

我是刚入门,慢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品牌而言,我最喜欢的是松下、泛音、费斯托,其次米沃奇、得伟、喜利得,再者博世、日立。

就性能、质量 ...

好,感谢老哥推荐,下次试试松下的电批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年的老款18v牧田电池和现在的兼容不

这个没研究哦,我刚玩不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角磨机100多块钱我都没买。天猫前段时间做活动,你买的估计就是这么来的 ...

没错,是的拿货价是100多那批,朋友买之前有告知,我是给258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玩好就行,每个人受的文化程度不同、对事情的理解和处理也会不同,更不好说对和错. ...

是的!开心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奔不敢上角磨机,其他车就敢上,摆明了势利眼啊;一改车的,一个螺丝搞了三个小时,还得借风炮,水平也就 ...

正常只要上了等级的车,发动机都密密麻麻的,有时候连放个手进去扭螺丝都难,普通10-20W的车,发动机舱空空如也,随便切就行!拆3小时还拆证明这是对客户的车用心,用心做好每个客户是我们的标准,去拿风炮因为我们根本用不上,没必要备,改装店,不是汽修店,使用的工具不一样的!

网友:
这种群不加也罢,而且QQ群微信群信息太乱了
看得出楼主也是工具控,期待楼主多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