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SM2263XT工具可以认到RTS5760,呵呵

楼主(2021-09-09):
七彩虹CN600 MLC款120G,能认到,可以看到一部分信息,但是读不到ID之类的

网友:
就这?能说明什么呢 RTS5760这种辣鸡 你不给弄个散热都没办法用 热到掉盘

网友:
NVMe协议中,有很多共性的参数,就跟SMART一样,再也无法像当年SATA一样厂商自定义了

就算退一万步来讲,就算它是源于SMI,它也不可能是2263XT,怎么也得是2262或者2260

Realtek的东西就是BUG多,都是到手扔系列。但胜在经济实惠

网友A:
开了半天还是报错,头大了,pcie直连开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了半天还是报错,头大了,pcie直连开的

大佬也在搞5760啊,,我要被这玩意搞死了,,怪不得螃蟹不做SSD主控了
从没有遇到过这么扯淡的玩意,,开卡工具就是个笑话。

网友(2021-11-04):
引用 网友A:
开了半天还是报错,头大了,pcie直连开的

有5762工具吗兄dei

网友(2021-12-11):
引用 网友B:
大佬也在搞5760啊,,我要被这玩意搞死了,,怪不得螃蟹不做SSD主控了
从没有遇到过这么扯淡的玩意,,开 ...

大佬是怎么开的,我直连主板,装了驱动,但是开卡软件不识别

网友:
纯属巧合。两者没有交集。

网友(2024-04-28):
螃蟹的开卡工具可以分享吗?

网友:
俺记得好像有一批便宜的2T 2XX的扩容固态就是用的螃蟹的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