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牧田18V电池DIY 索尼C6电芯 副厂牧田电池与原装的区别

楼主(2021-09-09):
电池有原装1815 1820电池,副厂自己DIY的薄电索尼C6 3.0的5块,厚点索尼C6电池一块,原装的基本放在柜子里摆设,容量小,大电流下放电打折,薄电副厂的比较推荐!
个人感觉3.0的副厂索尼C6薄电比原装BL1820B电池耐用

点焊机自己DIY的,就不爆照片了,点0.15的片还行

电池由于全新的45-55一粒比较贵,选的是2021年3月份的拆机电池,便宜很多

准备装外壳

装好壳子的薄电,索尼C6

厚电也是索尼C6

合照,完美

网友A:
套件里附带的都是镀镍钢片,还薄,过流能力差,不建议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套件里附带的都是镀镍钢片,还薄,过流能力差,不建议使用。

测量是0.18MM。感觉还行吧,如果自己镀镍钢片不便宜吧

网友B:
想知道电池多少钱一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电池多少钱一节

这个参考下TB就行,因为每个人的渠道不一样,价格必然有所不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套件里附带的都是镀镍钢片,还薄,过流能力差,不建议使用。

厚了没几个人点的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厚了没几个人点的动

0.15的 叠加3层 可以媲美0.3的镀镍钢带

网友D:
不知道谁发明的副厂一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谁发明的副厂一词

车上很多配件都叫副厂或品牌啊

网友:
点焊的焊点看起来很漂亮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厚了没几个人点的动

可以再点两层镍带。假设你的钢带是0.15mm厚,1cm宽,那么过流能力就只相当于0.27平的铜线,薄电动不动就要过二三十安电流的,想想用0.3平的铜线过20A电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可以再点两层镍带。假设你的钢带是0.15mm厚,1cm宽,那么过流能力就只相当于0.27平的铜线,薄电动不动就 ...

有的师傅为了增加过流能力,锂电池点焊时下边一层铜带,上边一层镀镍带,(铜带和镀镍带截面积相等),铜的电阻肯定比镀镍带的小,大电流使用过程中会不会出现铜带和镀镍带电流不均衡?这种情况下铜带会不会发热?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的师傅为了增加过流能力,锂电池点焊时下边一层铜带,上边一层镀镍带,(铜带和镀镍带截面积相等),铜的 ...

铜如何和电池或者镀镍点焊? 如何铜点上电池就不需要镍了

很多人都是点2层镀镍

网友:
楼主3.0的电池和2.0的比耐用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铜如何和电池或者镀镍点焊? 如何铜点上电池就不需要镍了

很多人都是点2层镀镍 ...

把铜片夹在电池和镍带中间,可以的,模拟大厂电池覆铜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有的师傅为了增加过流能力,锂电池点焊时下边一层铜带,上边一层镀镍带,(铜带和镀镍带截面积相等),铜的 ...

不要紧。最好还是直接用镀镍铜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紧。最好还是直接用镀镍铜带。

有多少玩家能点的动铜带???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把铜片夹在电池和镍带中间,可以的,模拟大厂电池覆铜

这个要一起点焊还是分2次? 如果能点铜就没必要上镍带了吧?

网友(2022-02-11):
引用 网友F:
这个要一起点焊还是分2次? 如果能点铜就没必要上镍带了吧?

铜带不好直接点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上很多配件都叫副厂或品牌啊

副厂的外壳材料,五金件,精度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