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光猫的超级密码变成啥子了?

楼主(2021-09-09):
单位的移动光猫,很多,几乎每个房间一个,都是华为HS8545M5,有四个LAN口但只有一个口能上网,网上查超级用户名:CMCCAdmin,密码:aDm8H%MdA
曾经打开了其余3个口。
现在换了个地点干活,想如法炮制,结果进不去了,提示用户名密码错误 。
再回去整原来进过的光猫,也进不去了。
再去搜其它的密码,试验,也不行。
推测是不是用户名和密码都改了?那改成啥了呢?

网友:
有可能在后台被换成随机密码了。

网友:
后台随机密码,很坑!

网友:
古比特H2-2改桥接

网友:
华为的一般是telecomadmin  密码 admintelecom   不过安装的是移动宽带的话  一开通就会变成随机密码了  只有宽带小哥的葵花宝典可以查到别无他法

网友A:
貌似新款的都是隔一段时间动态变一次,师傅上门的时候也是现场电话问后台,你要知道配置可以尝试断网初始化光猫就变成默认密码了

网友B:
admintelecom 加6位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mintelecom 加6位数字

那6位数字就够猜一阵子了哈

网友:
我用的是吉比特GM619,以前的超级密码跟你一样的,但是最近办理移机,安装师傅告诉我密码改了,以前的超级密码不能进去了。据说是权限被移动收回了。

网友:
现在的移动光猫都 改成随机码了。超密已经失效。现在光猫都是补移动后台掌控了。配置都是后台下发。去年在恩 山还有个安徽移动的大哥可以给查询。现在也不见影了。而且查询到的密码也只能用一次。除非进去后删掉远程维护。

网友:
光猫里面有一个结束维护,以后就会密码随机了,自己无法更改啦,

网友:
里面有个维护,点击后就会修改默认超密并上传后台,只有后台知道。想要不改装机的时候就要跟装机员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新款的都是隔一段时间动态变一次,师傅上门的时候也是现场电话问后台,你要知道配置可以尝试断网初始化 ...

如果初始化,忘记了lowid就不能自动下发,要是连数据链路的参数也忘记抄下来,就只能保修让小哥带lowid来了。

网友:
随机密码,要装维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