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某鱼上卖的这种PARKSIDE德国调速20V角磨机有拆过的吗

楼主(2021-09-09):
偶然看到的,好几家在卖,品牌没有听说过,不知道东西怎么样,带调速

网友:
应该是个有刷机 用的少的话雷力讯之流就可以满足 换组好点电芯也能用

楼主:
90块左右,关键是能调速,家用偶尔低速打个磨除个锈还不错

网友:
德国LIDL超市自有品牌,好像都是国内代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90块左右,关键是能调速,家用偶尔低速打个磨除个锈还不错

有刷不值

网友A:
锂电的不都是无刷机吗?

网友:
值不值要拆开看看才知道

网友:
有刷电机做角磨 电机碳刷寿命太短了  全速使用 最多24小时就没碳刷了
角磨还是无刷吧

1688有无刷调速牧田款的 裸机也就130元 比这个洋垃圾划算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的不都是无刷机吗?

不一定!

网友:
电钻的用料不必国产一线的差  角磨机有刷的不建议

网友:
被国产百元无刷角磨秒成渣,很现实的,大功率有刷机的费电超乎你的想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的不都是无刷机吗?

日立就是有刷的角磨机,这个我也看到了问了下是有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