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两块21V锂电池,创芯微ICM 1051-ds芯片,不充电怎么回事?

楼主(2021-09-09):
买了两块21V锂电池,创芯微ICM 1051-ds芯片,一块充电正常,一块不充电,插上可调电源,电流为0,拆开量过各节18650电芯,都有3.9V左右电压,对比好的那一块,量了1051芯片各引脚电压,发现坏的这块电池的芯片的15脚CO脚电压负值,而好的那块是11V多点,又测量了大的MOS管GS脚电压,有11V多点,小的贴片MOS管是丝印A49T的AO3404,GS电压低电平,G极连接的正是芯片15脚,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
15脚是过充电检测输出端子,输出低电平,使贴片mos管断开,导致无法充电,现在是不知道为什么引起过充电?是芯片逻辑出问题了?

刚开始以为是负极上小的MOS管有问题,拆下来后检测发现是好的,我换了一个好的大MOS管接上去了。

网友:
泡水了?怎么弹簧和触角锈那么厉害
万一进过水的话,很难解释为啥充不了

网友A:
充电口串二极管防反接的,检查下,还有三极管,可调电源试试从输出口充,这板子真省,才一个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口串二极管防反接的,检查下,还有三极管,可调电源试试从输出口充,这板子真省,才一个mos管, ...

还有一个小的贴片mos管,在充电口旁边,充电口旁的二极管测试过通的,那个小的Q1贴片MOS,GS电压低电平不通,而G极正是连接芯片的15脚

楼主:
测量过各个电池电压都在4V以下,2脚到7脚电压都正常
目前还要查2个地方
1、过充电保护延时电容
2、充电过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