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点火线圈的拆解

楼主(2021-09-09):
发动机故障灯亮,显示多缸失火。最后确定是点火线圈坏了,换好后正常了。把坏的拆解

网友:
以前,总想从里面拆出一些漆包线。

网友A:
是被特高压击穿的,使用几年后的车有可能出现的故障。大家都叫这个是点火线圈,实际上里面没有线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被特高压击穿的,使用几年后的车有可能出现的故障。大家都叫这个是点火线圈,实际上里面没有线圈。 ...

是靠打火机了那个东西一样的原理来产生高压电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被特高压击穿的,使用几年后的车有可能出现的故障。大家都叫这个是点火线圈,实际上里面没有线圈。 ...

有线圈的,非常细密的很多圈。放火里烧酥了就能看到线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靠打火机了那个东西一样的原理来产生高压电嘛?

不是, 用变压器原理。

网友:
特斯拉线圈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靠打火机了那个东西一样的原理来产生高压电嘛?

不会,那个是机械产生电,发动机转速高达一秒100转,点火要压电50次,机械的做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那个是机械产生电,发动机转速高达一秒100转,点火要压电50次,机械的做不到。 ...

三楼说的没线圈是胡说八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被特高压击穿的,使用几年后的车有可能出现的故障。大家都叫这个是点火线圈,实际上里面没有线圈。 ...

怎么会没线圈,就是升压变压器

网友:
以前那种带分电器的集中点火,靠分火头来分电,缸线里没有线圈
楼主发的这个是独立点火的,点火线圈每个里面都是有线圈的

楼主:
这张图是全家福!从上至下是插头和初级线圈,次级线圈,铁芯和高压输出铜帽

楼主:
仔细观察换下的高压线圈,发现最外层的包裹塑料壳体都已经有好几道裂纹。估计是绝缘性能下降,高压直接对缸体打火不到火花塞去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做了我一直想做,但是又没做的事情。
你看需要台钳,锯子......

网友:
还是看不清楚。

网友D:
我本田的这东西也坏了,很神奇会产生水,腐蚀火花塞头子,百思不得其解,换了一套好了,铁芯都锈了,而且我不是个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本田的这东西也坏了,很神奇会产生水,腐蚀火花塞头子,百思不得其解,换了一套好了,铁芯都锈了,而且我 ...

火花塞没拧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被特高压击穿的,使用几年后的车有可能出现的故障。大家都叫这个是点火线圈,实际上里面没有线圈。 ...

胡扯,很多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本田的这东西也坏了,很神奇会产生水,腐蚀火花塞头子,百思不得其解,换了一套好了,铁芯都锈了,而且我 ...

没拧紧漏气了吧,或者垫子下面有什么导致密封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