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件] 各种老内存条 cpu

楼主(2021-09-09):
各种老内存条 cpu

各种老的cpu和内存条,有台式机的也有笔记本的, 运费要另外付 v:ab00xxx

网友A:
这些宝贝拿来怎么个玩法,有教程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宝贝拿来怎么个玩法,有教程没?

找个垃圾桶,丢进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些宝贝拿来怎么个玩法,有教程没?

可以升级老电脑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升级老电脑用。

这么老的电脑也可以按照3楼的办法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升级老电脑用。

别说我还真有一台没舍得扔的笔记本,
“来弄我”有五个圈圈的。
内存是两根512M,坏了一根。
吃灰使得转轴的塑料都碎了

网友C:
本子条有DDR2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子条有DDR2的吗

有,两条ddr2,都是1G的。

网友:
x3370的CPU升级到x5470了,散热器在!

网友:
搞个列表才看的明白

网友:
CPU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子条有DDR2的吗

我有两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