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品胜WRR001N拆机

楼主(2021-09-09):
积分商城兑换的,搜了一下没有拆机图,发一个吧,BCM5357主控,32M内存,4M闪存,刷个机应该还是可以的,手里没有编程器,就先不折腾了

网友A:
博通的,不太好折腾。
之前有个博通的,换个大内存还能开机,后面ROM拆下来备份后再刷机已经不行了。
最后现在躺在那吃灰。。

网友:
BCM5357没加散热片,用几分钟就像个火炉。

网友B:
这个还能改吗?我也有一个,论坛的朋友送的

网友:
5357可以刷磊科那款可以各种形式中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博通的,不太好折腾。
之前有个博通的,换个大内存还能开机,后面ROM拆下来备份后再刷机已经不行了。
最后 ...

博通不只是发热,而且极不稳定,既容易刷坏也容易用坏,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博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能改吗?我也有一个,论坛的朋友送的

我觉得能,但是编程器和风枪都在家了,目前在外出差

网友C:
我有个tp老款,150m的,在吃灰。

网友:
博通的5357/8出了名的大火炉,居然没散热片,就算有散热片夏天都时常死机重启。

网友:
BCM5357感觉没意思,发热又大,感觉也不稳定,尝试折腾好几个了

楼主:
砖了,网上找了不少同芯片的固件,全都不启动,最诡异的是刷回原来备份的固件只能启动一次,第二次就只亮一个灯,插网线没反应,没耐心了,扔一边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tp老款,150m的,在吃灰。

说tp, 我可能也有一个。。自带电源插头的那种。。应该外型和你一样,也在吃灰

据说同外型的这种tp,  各种芯片方案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