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套娃台达12v3a电源拆解(DELTA ADP-36AB)内部太垃圾了

楼主(2021-09-09):
咸鱼入手了台达12v3a的电源,但使用不正常带12v1.5a的设备非常烫,那肯定是虚标或者山寨,拆解一看究竟,拆开一看太垃圾了,板子也特别脏,小工厂做工都比这个好。

网友:
假货玩意啊哈哈

网友:
别个delta的电源高级多了
这个一看就是假货了

网友:
我们台达不产这种垃圾货

网友:
买了一个台达外壳

网友:
坚决退货,还不如买块裸板

网友:
假货,垃圾桶伺候

网友:
套娃产品,台达不背这个锅。

网友:
套壳货 假的

网友:
  没有火眼金睛  不要混闲鱼 ,淘宝商家 个人小店铺, 有拆解图的 可以买 ……

网友:
壳子挺真,板子如真包换。借坛友的真货图看看

网友:
次级有个电容爆浆了?

网友:
当我慢慢拉到第二张图的一半时,我笑了。。。

网友:
输出电解暴了一个,换了可能好点。

网友:
我在版面看见标题就笑眯眯的点进来了

网友:
看上去像是换电源板翻新。

网友:
这个台达不忍直视

网友:
虽说是假货但这电源1.5A问题应该不大,把爆了的输出电容换个试试

网友:
加一只电阻,二只三极管,山寨手工焊差评。

网友:
这是假的,剪了线、换过壳子的翻新货。
因为是小作坊生产出来的,流程也很粗放,电源板子弄脏了也不管,只管组装。
像这类做旧电源翻新的作坊,一般都是在广东省,以沿海地区居多(像 汕头、佛山、汕尾 之类的)

D82C55AC-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