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用风扇卡轴 加油无效 解决方法 ……

楼主(2021-09-09):
  以前吹的牛皮 早就想传上来  502前后走三层 前两次间隔十分钟左右 最后一次 就是补一下三个爪子  ……

  黄色 齿轮油  耐冲击 不易挥发 ,红色 航空机油   不易挥发  ……

  之前用方法 包括轴上开孔   用进口 极压石墨黄油   极压有机二硫化钼黄油  全部撑不了一个月 ……

  这样可以多上油  立起来 不淌出就行 ,   纯手贱  机油  黄油 都够买十个电机   ……

网友:
成本 有点高啊

网友:
像你这样的电机都是偷工减料的,现在很多都是这样的,轴套不少粉末冶金的含油轴套,只是普通的铁套,轴套那储油的羊毛毡圈也省了(加上也没用,轴套不吸油了),再怎么折腾也只能靠间隙里的一点点油稍微多挺几天罢了,不过据说有一种纤维润滑脂效果不错

网友:
把风扇扔了换空调吧!

网友:
我的抽 油烟机的电机和这差不多,工作8年多了有异响,拆开后加了少许机油,组装后还响,又拆开,多多的加了些,两年了,工作正常。(好象是铁轴,铜套)

网友:
放火上烧到发红,把机油渣渣全部烧掉,然后趁热扔进机油里,让油自己吸进去,冷却后拿出来清理一下套回去就可以了,至于铁套和铜套需要打孔塞石墨条不是放机油。

网友:
高温时油还是太稀了。用高温黄油和齿轮油混起来调成合适的粘度最好用。

网友A:
轴套换成铜+石墨的那种,会不会好用一些?

网友:
风扇在广州只能扔了,你只能用空调续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套换成铜+石墨的那种,会不会好用一些?

  现在轴承的电机 也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轴承的电机 也不贵

轴承有噪音,用自润滑石墨铜套比较静音一点。

网友B:
油棉(机油毛毡)不会被你当污垢处理掉了吧?这种风扇一段时间滴入比较稀的润滑油就好了,缝纫机油,机车润滑油,甚至我用wd-40都可以坚持几个月。基本一年加一次够用啊。如果油棉都偷工那这风扇真不值你这样折腾了。

网友:
这种电机的死穴是高温,用料越来越省,温度越来越高,加什么油都会被烤干的,这轴套也不能保油,基本是癌症,治不好的

网友C:
将转子上车床,用砂纸将主轴磨掉50丝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转子上车床,用砂纸将主轴磨掉50丝试试。

  不行  挂的更快 ,就这样 可以保持很久 丝滑运行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棉(机油毛毡)不会被你当污垢处理掉了吧?这种风扇一段时间滴入比较稀的润滑油就好了,缝纫机油,机车润 ...

  有那时间 换轴承电机 ,这样弄一次 两年应该不用动 ,初夏时候这样弄一个 做循环风用的 夏天到现在没有关过  前几天关了几小时再开  平顺丝滑 好好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棉(机油毛毡)不会被你当污垢处理掉了吧?这种风扇一段时间滴入比较稀的润滑油就好了,缝纫机油,机车润 ...

  油毡有两种  一种 一圈羊毛毡   ,一种 油泥一样  ……

网友:
现在的杂牌小厂用铜包铝线作漆包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轴承的电机 也不贵

注意不同品牌风扇电机绕组有区别,有兼容先锋,美的,艾美特等,不兼容线序绕组会出现正反转烧绕组。

网友:
以前看到的,觉得价好物美,所以下了两次单。可惜现在没有这样的优惠了。
一白+一黄,都耐高温的,白的是脂,最高280度,黄的是油-30-260度,用在电机上,已过这些年,还是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