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老乡送修一块进水汽车遥控钥匙。修不明白

楼主(2021-09-09):
老乡送修一块遥控汽车遥控。
说是进一点水,莫非他对进一点水有什么误解?
电路板严重腐蚀。
清洗后,芯片供电断脚,刮芯片飞线。芯片供电正常,但是.......
最后还是不出信号,实在修不明白了。
各位大师就当看个笑话了。

网友:
你没问进的是什么水吗?

网友:
竟然有VVDI:lol:

网友A:
可以复制钥匙?好高级,分品牌吗?还是什么钥匙都能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复制钥匙?好高级,分品牌吗?还是什么钥匙都能复制?

你可以去某网看下功能还是很强大的,咱没得玩过几个功能。

网友B:
倒数第三图,那些原件应该要全拆下,把板子清理干净,检测有坏的原件要换掉,估计板子覆铜有断点

网友:
竟然有VVDI +1
看来是行家啊

网友:
黑牛屎都会被腐蚀掉,莫非进的是王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数第三图,那些原件应该要全拆下,把板子清理干净,检测有坏的原件要换掉,估计板子覆铜有断点 ...

有道理,已经拿松香堆过,就是没拆下来查铜板

网友:
好牛X的人物,真不得了。

网友:
还有就是按键有时候锅仔片接触面会氧化,要么不通,要么还有要用很大力的...

网友:
倒数第三图腐蚀的地方用含硫酸铜的马桶去垢液泡洗一下,去除锈蚀再修补看看。

网友:
水泡坏了就重新换一个呗,这东西便宜,就是按键发个码出来,新的让车匹配一下就行

网友:
这有设备的都是大拿

网友(2021-10-09):
VVDI你都有了,还不重新生成一个?

网友(2022-06-08):
太严重了,建议直接匹配一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