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少见的tt途腾600电脑电源

楼主(2021-09-09):
整体外观图

电源铭牌

电源的风扇规格

emi电路

整流桥没有散热片

pfc开关管的规格

艾华主电容180uf是不是有点小

变压器们

这是个啥主开关管吗

这是肖特基吧

整流滤波部分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看起来做工还可以

网友B:
是广州做的吗?山货用时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广州做的吗?山货用时小心

好像是hkc代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在背面,没拆开

网友:
600W居然敢只用180uf的高压电容

网友:
可惜又是山寨电源一个,500瓦额定功率也是虚标了。

网友(2023-12-25):
我这有个图腾600S。。。。现在不定时掉电重启。。。直接就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