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谁磨过豆浆机刀片

楼主(2021-09-09):
一直觉得直接换太浪费了,污染环境,浪费资源(从小党就教育我们:浪费就是犯罪。我一直牢记在心,怕去坐牢)哪位老师磨过这个东西?

网友:
换了吧,刀口磨薄了,用着易翘口,掉碎片

网友:
挫刀整形,砂纸打磨,纯靠手术。有点象磨剪刀

网友:
异形刀片怕不是很好磨,还不如淘宝上买一副刀片。

网友:
小电磨背面来几下就行了,不需要磨太多~!!!

网友:
随便磨,不必在意原来的形状

网友:
我也想知道,家里两个搅拌机的刀片都有点钝了

网友:
会磨刀具就会磨,不难。

网友:
这个是不是强力碰撞粉碎的?破壁机难道是用刀片把细胞割开的吗?

网友A:
这个根本不需要锋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根本不需要锋利

不是,是需要锋利,取决于前角后角

网友B:
破壁机,转速4万转,豆浆机小点也有3万转,尽量维持现状或换新吧。磨不好两端不平衡,轴承容易坏吧。我修过一台破壁机,杯子漏水,就是轴承损坏。这个部件很贵的,杂牌还不好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破壁机,转速4万转,豆浆机小点也有3万转,尽量维持现状或换新吧。磨不好两端不平衡,轴承容易坏吧。我修过 ...

其实使用过程中,两个刀片的磨损不会相同,也会造成不平衡

网友:
换钝刀的破壁机,

网友C:
我觉得不用太锋利,不是切割粉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不用太锋利,不是切割粉碎。

我已经磨好了,我就是机加工的,磨这个简直就是小儿科

网友D:
我的是四刃的刀片比这个差吗

网友(2022-04-19):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四刃的刀片比这个差吗

四比二好,我也想磨,但楼上很多说不靠锋利

网友:
取下来,手虎钳夹上,角磨机固定,自己掌握角度,一个一个磨。!

网友:
这种破壁机主要是靠高转速撞击,不是切割,与刀片利与不利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