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德生R-828 AMFM收音机喇叭修复

楼主(2021-09-09):
前两天贴吧里发过,修复波段开关和PVC调谐器,今天发的是修复喇叭,第一次尝试修复喇叭,百度科普了一下。

网友A:
好多年没见人这样修过喇叭了,小时候看见维修店里修烧掉的大喇叭,音圈都是要自己绕的。

网友B:
感觉楼主是修手机的,我也喜欢动手修喇叭,修的比买的好用。

网友:
这个难度系数不低啊!

网友C:
技术不错 大开眼界了 很长时间没见过这种维修方法

网友D:
某宝大把57mm喇叭买,几块钱一个。花了不少时间,修好后样子也不好看。

网友E:
钕磁这样粘效果不好,本身镀层脱落已经氧化了,钕铁硼材料表面疏松多孔,会再次氧化锈蚀。建议淘宝买同尺寸的磁铁换上,或直接换个新喇叭。

网友F:
吸磁粉用口香糖粘住就好,也可以用双面胶

网友:
对于我这种换板师傅,只能买一个算逑

网友G:
剪个纱窗网涂黑粘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剪个纱窗网涂黑粘上去

女士丝巾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吸磁粉用口香糖粘住就好,也可以用双面胶

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钕磁这样粘效果不好,本身镀层脱落已经氧化了,钕铁硼材料表面疏松多孔,会再次氧化锈蚀。建议淘宝买同尺寸 ...

没打算再用多久,鱼上20包邮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某宝大把57mm喇叭买,几块钱一个。花了不少时间,修好后样子也不好看。

鱼上20包邮收的,就是玩玩,不想投资了,手里有薄膜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不错 大开眼界了 很长时间没见过这种维修方法

第一次弄,主要是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楼主是修手机的,我也喜欢动手修喇叭,修的比买的好用。

纯属娱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年没见人这样修过喇叭了,小时候看见维修店里修烧掉的大喇叭,音圈都是要自己绕的。 ...

二十多年前我也见过

网友:
呃,感觉直接换个喇叭更好些。
家里有个好多波段的818,开关滚轮磨平了,都没法用了。

网友H:
动手能力太强了,勤俭极致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动手能力太强了,勤俭极致

主要是闲的,打一会工挣的钱买个新的不比旧的香,怀旧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