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一把120W高频焊台

楼主(2021-09-09):
刚拿到手的文宇焊台,只需要58块钱还要啥T12,直接上高频,再买一个203H手柄30块钱,一共也就一个T12的价格就能享受高频焊台的手感,而且回温秒杀T12。这是以前弄个一个电源,也忘了功率多少了,就当T12用吧。手工画定位孔,强烈建议文宇下次弄一批盒子或者弄个定位孔纸

楼主:
用了高频,再用T12就回不去了,高频太爽了,钟爱快克的303D和文宇815P

网友A:
给个链接,也准备弄个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链接,也准备弄个来玩玩

内测的,还没上市,现在还有些bug

网友B:
关键是高频换烙铁头不好换

网友:
好东西................壳子太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高频换烙铁头不好换

怎么不好换,和936换法一样,就是头的形状不一样,一分钟换一个,你没有用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高频换烙铁头不好换

高频头非常容易换,而且价格也比较便宜,就论烙铁头的后期成本,比12低好多好多好多!

网友:
给个链接,也准备弄个

网友:
被你这么一说也想搞一个了

网友:
目前还没正式发售,从反馈来看,因为每个厂家的203手柄参数大不相同,正在想办法解决,以适应更多厂家的手柄。让可玩性更高更方便。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我之前也拍了一个,还没能发货,说是不同来路的手柄电感量有区别,需要修改一下程序以达到自动匹配的效果。等技术大佬处理吧,其他配套零件早已经到位了,就差文宇的主板了

网友:
这个好。来个链接

网友:
我也在等这个板子

网友:
58块钱是包邮价还是?........

网友:
没有盒子的情况下可以考虑超市保鲜盒。
其实淘宝的塑料盒子大小都有,价格就几块钱。结实耐用。

网友C:
楼主能私信个203H手柄的购买链接吗?先谢了!

网友:
市场20元买个温控器再加个电源和手柄,成本也不算高吧?

网友(2021-10-10):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私信个203H手柄的购买链接吗?先谢了!

某宝搜 焊科易  这家店铺就有 选优质手柄好些 普通的功率差用起来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