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美国制造USA,力可公司LECO不知道是什么气动原件

楼主(2021-09-09):
P/N: 606-616
Noise Rate:0.718
Noise Class: LOW-NOISE
Copyright All Rights Reserved
LECO Corporation,St.Joseph,MI U.S.A.

网友A:
感觉像是气体检测的,难道是检测氧气含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气体检测的,难道是检测氧气含量?

医疗器械?

网友:
化工设备,或者是实验设备。

楼主:
这指导书有问题

楼主:
力可公司LECO不知道是什么气动原件

网友:
电磁阀吧?带流量检测和控制的? 标住了工作噪音,P/N 这个应该是零件号

网友(2021-10-24):
我觉得是带检测功能的流量控制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