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热水器选择,有了解品牌好坏的大佬推荐一个

楼主(2021-09-09):
家里电热水器坏了,打算京东购入一台40升的(只要40升的),有了解品牌好坏的大佬推荐一个,谢谢

网友:
40L的都是小户型/出租房买的,一般没有高档货(AO史密斯、卡萨帝),建议首选海尔(统帅),其他性价比高的美的(华凌),昔日黄花万家乐,再下去一档万和也不便宜,就没必要了,至于像华帝、澳柯玛这些都不是用心做的,材质做工完全无法和前面几个品牌抗衡

网友:
诸如此类的东西,40升的价格230元左右。有圆的有扁的,看各人喜欢,因人而异。

网友:
我买了一台华凌的40L热水器5百多,数显还能连wifi的,用了几个月还行吧

网友A:
如果电线有功率余量,不如买一个即热式的电热水器。

安装规范,再加上漏电保护器、隔电墙比储水式的好很多。

比较知名的估计是奥特朗,好像艾美特也做的有

网友:
第一选品牌的,第二选贵的。什么东西都是一分钱一分货,便宜用料肯定差

网友:
斯密丝电热水器

网友B:
电的,我觉得第一品牌是AO,第二是海尔

网友:
还是燃气的经济,我家是太阳能串联燃气,如果太阳能温度不够,就启动燃气。以前也用过即热式的,但即热的温度是有限的,赶不上燃气加温猛。储水式的要记得及时更换镁棒,大部分都后期维护跟不上。

网友:
空气能的

网友:
考虑是用电还是天然气,具体看地区,我这里电便宜,在容量考虑。我今年刚刚换的是云米热水器。带手机APP控制,可以控制时间段水的温度,合理利用,感觉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线有功率余量,不如买一个即热式的电热水器。

安装规范,再加上漏电保护器、隔电墙比储水式的好很多 ...

买过一个艾美特A601号称6500W的即热式热水器,冬天10来度的时候只能加热到35度左右,水量还必须很小才行。我那个便宜,不知道那些几千块的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线有功率余量,不如买一个即热式的电热水器。

安装规范,再加上漏电保护器、隔电墙比储水式的好很多 ...

10年的奥特朗即热式7500W电热水器还在服役,从不担心水垢。
如果是广东、广西一带气温高的地区,真心不错。前提专线供电,至少4平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的,我觉得第一品牌是AO,第二是海尔

海尔的千万不要买,还不如山上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线有功率余量,不如买一个即热式的电热水器。

安装规范,再加上漏电保护器、隔电墙比储水式的好很多 ...

那也要看什么地方,我们江苏这边这种即热式的只能夏天用用,冬天根本没法用。要即热还是上燃气热水器。

网友:
10年的奥特朗即热式7500W电热水器还在服役,从不担心水垢。即开即热。
如果是广东、广西一带气温高的地区,真心不错。前提专线供电,至少4平起。

网友(2021-10-10):
引用 网友C:
海尔的千万不要买,还不如山上下来的

不至于吧,我自己的就是海尔的,感觉还行,不能说好,但也不差哪里。电的还有什么高技术含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