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20V万克宝充电钻拆解方法!

楼主(2021-09-10):
手上用了几年的万克宝20V充电钻被人借去用,结果说坏了,电池我测试了电压正常,用直流电源直接供电,电钻还是没反应不动作!
我估计是他用了高压电池把调速器烧坏了,没办法又不好说得!只能自己想办法维修,但是现在卡在扭力调节器旁4颗螺丝拆不下来,被扭力调节器给挡住了。
夹头中间的螺丝我也拆出来了,但是就像没拆螺丝一样,夹头拆不出来!
请教各位大神这个机器该怎么拆卸!

----------------------

----------------------

----------------------

网友:
把夹头里面的螺丝反方向拧下来就行

网友:
夹头里的螺丝拆掉手,夹头要逆时转出来,夹头是个螺帽式的拧在上面 的,一般夹个弯头的敲一下就松了

网友:
这是反牙的螺丝,和普通螺丝反方向拧开。

网友:
钉子拆完不就能弄开了么

网友:
中间螺丝已经去掉了,那就用夹头拧紧一个粗六角扳手,手握紧电钻再用力逆时针拧六角扳手即可,大力出奇迹

网友:
你怀疑调速器有问题拆壳就好了啊,拆夹头没用啊

网友A:
楼主用了两句话把问题说得非常清楚了,但前面几位跟帖坛友中多数都是答非所问、严重跑偏,估计是因急于支招没有仔细读帖。
问题要点是:机壳螺丝被夹头挡住,无法拆机;而夹头内反牙固定螺丝卸下后仍无法将夹头卸下。3楼、6楼两位的方法比较可行----夹头加紧各较大号的七字型内六角扳手的短边,反向(逆时针)用力旋转即可,大力是一方面,关键是爆发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了两句话把问题说得非常清楚了,但前面几位跟帖坛友中多数都是答非所问、严重跑偏,估计是因急于支招 ...

错用描述,不是拧或旋转,应是敲

网友:
夹头中间螺丝你先倒出来,

接下来有主轴锁就好办   没有的话想拆夹头只能看运气了

夹个L六角粗柄用锤子敲六角柄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热心帮助,之前可能说清楚,导致部分朋友没理解到我的意思!

现在按照楼上几位朋友的方法,将中轴螺丝拆除夹上内六角,把扭力调节器调到最大,用力快速旋转两个方向都试过,夹头没反应!

然后内六角换了个方向夹,向外敲内六角,夹头还是没动,估计还是没有大力吧!

我也醉了,拆个外壳都搞不定,准备寄厂家售后了!

.

.

.外壳就是被这个银色的塑料件的固定了,而螺丝又被扭力调节器挡住了!所以才有拆夹头和扭力调节器的事情!

这样夹紧向外敲内六角,夹头还是没动作!

网友:
夹头里返牙螺丝先拆出来!然后夹头加六角扳手 短处 !长处好发力 反转拆下夹头 夹头后有螺丝 松了  扭力环拆下就可以拆波箱螺丝了 如果你想破罐破摔可以在波箱螺丝那挖了直到螺丝刀下得去即可!

网友:
内六角您倒是夹反了,夹头夹短边,利用长边敲击,这样力臂长,您这样夹能松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错用描述,不是拧或旋转,应是敲

敲的最终目的也是使螺丝旋转,不同的只是力道更大而已,没用“敲”字是怕误导楼主。你没看到楼上在坛友的提醒下楼主夹住七字型六角扳手的长边轴向敲击短边的图片吗?
其实如果不是太紧的话一般可以不用榔头敲的,我拆过好几个电钻,都是夹头夹紧大号七字内六角扳手的短边后把机身按在地上,反转状态下猛按开关靠扳手长边的惯性爆发力轻松卸下转接头的。当然如果夹头与输出轴螺纹结合处拧得太紧、被打过胶甚至被锈住了,那就比较麻烦了,有时可以通过敲击加大力度,再不行可能就只好切割破拆原夹头了,这种情况已有很多坛友经历过。

网友:
我手里也有电钻夹头难拆的,反牙螺丝倒是简单,只是感觉夹头的螺纹也是用了螺丝胶,试过几次没拆下来
毕竟夹头的螺纹比较粗,应该是1/2,所以可能真的只能靠大力出奇迹

网友:
拆不拆都是次要的,你朋友没说赔你这种朋友早点断了吧,用一个手电钻认清一个人不算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