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了个锂电池驱动的小风扇,可是经常会自动停止

楼主(2021-09-10):
我找了个电脑风扇,12v 0.36A  然后用两节18650并联作为电源,接上tp4056充电保护板,然后升压板,升到12V给风扇供电

现在的问题是,经常风扇运转个10几分钟,就会突然停止,然后重启 ,又能转一会,反复如此

我检查了下,电池输出没问题,问题出在4056充电保护板上面,它的输出是1V,这显然不对,应该是保护板的限流或者限压工作,导致保护,停止输出了

请问有没有办法规避这个问题啊,我看看风扇的功率也不大啊,怎么就会保护呢?

网友A:
你应该2 只电池串联直接带风扇的,升压电路太耗电了。

网友B:
简单计算一下:12V*0.36A=4.32W, 假设升压效率95%,电池输出4V,那么电流就是4.32/4/0.95=1.14A,过流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2 只电池串联直接带风扇的,升压电路太耗电了。

两只串联的话,电压好像不够啊,也不好充电啊,还能用4056充电吗?还有没保护,会不会把电池给弄坏啊

网友:
我原来用充电宝带蓝牙的听音乐的小板,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电流太小的原因,用2W的带,听一会就自动断电了,反而用2000ma的带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
充电保护板是检测mosfet两端电压判断是否过流的,你可以更换导通电阻更小的MOSFET或者找一个同型号的叠放并联, 就可以解决这问题了。
或者跳过充电保护板的保护电路,只利用4056充电,外挂一个大电流的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计算一下:12V*0.36A=4.32W, 假设升压效率95%,电池输出4V,那么电流就是4.32/4/0.95=1.14A,过流没? ...

按这个算法,没过流啊,我查了下,最少能有3A的输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