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朋友的自行车前龙头钢碗珠架更换修复

楼主(2021-09-10):
『X折腾』小朋友的自行车前龙头钢碗更换修复初期到手只是组装了,没有正常维护过。。

之后搬家什么的,车子就留在了宿舍,也没怎么骑,有次准备玩发现龙头卡的很紧,一检查,居然钢珠烂了

拆吧拆吧,再怎样也没电动车的难折腾吧?

这质量,好像挺一般的

可是这钢碗。。有点忒不靠谱了吧。

翻出一堆当年折腾的电动车的存货

抹上南孚固态蓝油,哇塞,这手感。。让我又想起来平衡车保养。。

希望小朋友快快成长吧。

网友A:
嫁人不要嫁坛友,不管什么坏,都给你修了,想买新的,没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嫁人不要嫁坛友,不管什么坏,都给你修了,想买新的,没门

这是一种病,得治。
不知道怎的,家里东西坏了,总觉得修修也简单,但是又没时间修,于是坏东西一直在那,又不买新的。

网友C:
南孚固态蓝油是啥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种病,得治。
不知道怎的,家里东西坏了,总觉得修修也简单,但是又没时间修,于是坏东西一直在那 ...

这是绝症,治不好的

网友D:
那个碗子跟挡都是“软”铁或者钢质却没有热处理的玩意,所以在钢珠的碾压下立即就出沟了,再者不要用珠子架,直接填满钢珠会好点,不会因为珠子架碎裂造成的故障。。

网友E:
你是不是以前发过一个贴,把平衡车修的转向太灵活了,小朋友骑不了了

网友:
建议放满滚珠,留一两个滚珠空位,好几年没事,不用担心保持架半路卡住。

网友:
模样挺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不是以前发过一个贴,把平衡车修的转向太灵活了,小朋友骑不了了 ...

是的。因为没换之前可能小朋友习惯了,换后太灵活了,大拇指脱臼了。。我老婆一气之下就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南孚固态蓝油是啥东东?

想起来了,美孚固态蓝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碗子跟挡都是“软”铁或者钢质却没有热处理的玩意,所以在钢珠的碾压下立即就出沟了,再者不要用珠子架 ...

电动车用的会好点,我这翻出来的原来是电动车配的。

网友:
车把上部分我也拆装过, 下面的部分没注意。。

车把不是太紧就是太松。。最后一次装好后, 不太松也不太紧。。。但没拆过那个有珠子的碗。。。车已经免费送给邻居了。。

网友:
巧了,我前些天也给儿子的自行车换了前叉珠架,也是松动夹烂了。

网友F:
使用频率这么低都坏,孩子就一个,都买新的,用一两年就淘汰了,生产都不注重质量了。废品站很多,前几天买来个宝马儿童车,那质量,网上一查,新的一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使用频率这么低都坏,孩子就一个,都买新的,用一两年就淘汰了,生产都不注重质量了。废品站很多,前几天买 ...

问题是能用几年啊。我女儿身高长得高,还没两年平衡车就不太适合了。

网友:
典型的工业垃圾,但保证了可持续发展

网友:
这款车x宝好像销量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