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屏蔽CH或CE开卡,怎么屏蔽这部分?

楼主(2021-09-10):
前天淘了一个2246EN的240G坏固态,4颗粒/面×正反2面,共8颗粒。
跑了好几次RDT都失败,ECC TH设置96都过不了,设置128勉强可以过,但感觉不太保险。最后发现是RDT扫描出的坏块过多了。RDT扫描结果如图,集中在图中所示位置CH1-CE0。
在不动焊工操作的前提下(因为没有工具,没有技术和任何经验),只想软件屏蔽这块儿开卡,有办法吗?网上看到一篇22246xt屏蔽CE/CH开卡的帖子,具体是设置“CH/CE Accumulation”这块地方,但是2246EN软件没有找到相应的功能按钮。

楼主:
不是这块儿地方,是不是2246en没办法屏蔽指定CE与CH开卡呢?

网友A:
可以通过调整ch数量和ce数量来开卡,但你这个坏ce出现的位置比较尴尬,ch1,ce0的位置,要不只开ch0 ,1/4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调整ch数量和ce数量来开卡,但你这个坏ce出现的位置比较尴尬,ch1,ce0的位置,要不只开ch0 ,1/4容 ...

哦,大概懂了。这个2246en软件不能指定特定的CH/CE来开卡。只能从最小的0/1开始,最大到7,而且中间是连续顺次的。除非把这个颗粒取下来到最后的位置了。昨天群里确实有人这么建议来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大概懂了。这个2246en软件不能指定特定的CH/CE来开卡。只能从最小的0/1开始,最大到7,而且中间是连 ...

对的。炸ce的颗粒建议找个好的替换一下,否则可能因为这一个坏ce,导致只能开一半容量或更少。

如果有动手能力的话,可以把颗粒拆下来,重新组合一下,找几颗好的做固态,坏块多的直接做U盘

网友:
2246EN不能这样跳CH1只开CH0 CH2 CH3   但是2246XT可以跳CH1 开CH0 CH2 CH3   2246EN只能把坏的这个CH1颗粒和CH3的调换下

网友:
l06b不适合2246en 和xt  你换到2258xt 或h就会出现奇迹,你的坏快一个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