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闲时拆修12伏1.5安遭雷击损坏的辰阳电源CY-AS120150C54R

楼主(2021-09-10):
       有一家中电视、机顶盒等被雷击损坏,闲时把机顶盒12伏1.5安电源试修。通电输出有15伏左右、这种情况有修好的可能,稳压回路有问题。

商标参数

元件面

修好后状态(没找到帖片10K电阻和431)帖片3902电阻用的393精度略低

做工用料还行(配套产品电源成本控制宽松)

next

楼主:
上图右中的IC3是炸飞的TL431

楼主:
检查方法是引入12伏电源到此电源12伏中,光耦初级正常,3902与1002中点电压很低、光耦初级正常,光耦初级二极管无压降。在线测量3902与1002阻值都不正常,拆下来阻值不稳定,更换431、3902与1002后12伏正常

网友A:
机顶盒窜过来的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顶盒窜过来的雷?

是的、可能雷电通过机顶盒网线串进来的,电视中进线压敏电阻损坏、场效应管短路、主板也不正常

网友:
辰阳的还行!就算低成本它还是有一定的坚持!

网友:
哈哈,今天刚看到说ACON电容容易爆,在你这板子上也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