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螺丝灌胶的新日电动车原装充电器拆修风扇

楼主(2021-09-10):
奇葩货没有螺丝网上找不到拆解方法,我来试试看。
同事的充电器,说是风扇不转了,充电器外壳发热,怕炸了。
找了一圈没有螺丝,贴纸底下、脚垫底下都没有。原装货得一百块,尽量还是无损拆开换个风扇吧。
台钳大法夹开缝隙,一字螺丝刀轻轻别开,势如破竹,99%完美。
果然是没有螺丝柱得,充电器内部灌胶,有利于散热和防水,
但是超声波焊接外壳给维修也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这就是故障的风扇,用手推了一下扇叶,阻力很大还有异响,
应该是轴套缺油磨损了,撕开风扇贴纸,里面是死的,没有加油口。

找出一个备胎充电器,拆风扇用,这个充电器其实质量也还可以,单片机的,唉,倒贴一个风扇

拔掉原装风扇,拆焊插头线,插头里面也是灌胶,焊到新风扇上,

绝缘胶带缠一下,固定走线位置,搞定

旧风扇拆开研究一下,轴套在里面,一次性压入的,看起来确实是缺油了

霍尔一体驱动芯片,两组线圈,公用抽头,看着线圈挺饱满的,可惜坏了

扇叶做工看着也还可以,还是丢垃圾桶吧

留下线圈漆包线飞线用?算了,太费眼,还是留驱动板吧,剩下的没用了

前后花了一个小时当雷锋,开壳、换风扇、装壳试机、拆坏风扇研究,
哦,还倒贴一个备胎充电器取拆机风扇,有点亏啊哈哈哈哈

楼主:
女同事一般直接去店里买新充电器了

网友A:
可惜不是女同事。。。散了吧,没下文了

网友B:
搭时间搭物料,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搭时间搭物料,没办法

开心就好哈哈,反正一筐备胎充电器料板了,自己也用不完,闲置利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不是女同事。。。散了吧,没下文了

出门左转去茶楼吧,那里故事多,哈哈哈哈

网友C:
让他请你吃饭

网友D:
这种没有加油口的,用小电钻打个孔,注油进去,可以撑一段时间的。
这种管教的新日我拆过两个,超级恶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没有加油口的,用小电钻打个孔,注油进去,可以撑一段时间的。
这种管教的新日我拆过两个,超级恶 ...

哈哈哈,灌胶的炸鸡就别修了,太费事了。
打孔加油也是个临时办法,不是长久之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他请你吃饭

。。。。。。。。。。。那样的话我的饭局会很多了

网友E:
还好胶没把风扇外框粘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好胶没把风扇外框粘死

厂家用胶比较省哈哈哈哈

网友F:
女同事,打孔注油,请吃饭,几个楼上的把我想说的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女同事,打孔注油,请吃饭,几个楼上的把我想说的都说了。

。。。。。。。。。口味重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