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肉鸡,一看便知……

楼主(2021-09-10):
这个端口限制型就是解决不了
另外网心云的赚钱宝3代和那个能讯雷下载的玩客云到底有啥区别,看外观一样,都是写的玩客云,如何才能刷成那种能讯雷下载的玩客云。这样挂着不如搞个讯雷下载或家庭小NAS玩玩了。

网友A:
刷不了啦,刷成网心云之后迅雷服务器记录了mac了,你这台服务关了,你刷回去也用不了。
刷个armbian之类的系统或者当电视盒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不了啦,刷成网心云之后迅雷服务器记录了mac了,你这台服务关了,你刷回去也用不了。
刷个armbian之类的 ...

有没有办法改M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不了啦,刷成网心云之后迅雷服务器记录了mac了,你这台服务关了,你刷回去也用不了。
刷个armbian之类的 ...

实在不行刷个游戏机玩玩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办法改MAC?

改了你扫机器上的码就连不上了啊,好像会提示错误,你去enshan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了你扫机器上的码就连不上了啊,好像会提示错误,你去enshan看看呗

看来还是挂着当个肉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还是挂着当个肉鸡了

我的网络也非常差,感觉收益比你好一点,我9.9买的,然后用的是一个淘汰的500G机械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网络也非常差,感觉收益比你好一点,我9.9买的,然后用的是一个淘汰的500G机械硬盘。 ...

我是60买的,但已经下车了.
你的NAT是什么类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60买的,但已经下车了.
你的NAT是什么类型?

对称型
不过好奇怪,我一台全锥竟然不如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称型
不过好奇怪,我一台全锥竟然不如对称

我的是端口型,竟不如你的对称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是端口型,竟不如你的对称型

你每天的收益多少?晒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每天的收益多少?晒一下

我的不是毛,是分。
硬盘用的是我自己贴的128固态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每天的收益多少?晒一下

你是多长时间涨到7毛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多长时间涨到7毛的?
我看了第一天0元,第二条0.38,第三天0.68,第四天0.9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第一天0元,第二条0.38,第三天0.68,第四天0.91……

我也换机械盘了,蛋没守到,把固态盘累坏了,不合算

网友B:
你固态硬盘多少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固态硬盘多少G?

128G
从我的黑裙里拆了个640的机械盘换上了.

网友B:
固态硬盘得大于200G才行,我现在用3.5寸机械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态硬盘得大于200G才行,我现在用3.5寸机械硬盘。

我也有闲置的,但功耗上去了,这明显就不够电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态硬盘得大于200G才行,我现在用3.5寸机械硬盘。

兄弟加我微信或QQ吧,就是头像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