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紧急求助:如何才能分开上盖

楼主(2021-09-10):
如图:初次修理一台松下电饭煲 怀疑盖内线脱落 但又苦于打不开它 野蛮拆卸行不通 毕竟想继续用它 怎么办呢?求助大家帮帮我。

网友:
拆过美的类似电饭煲,沿红线处有卡扣就可打开上盖

网友:
内侧接缝拿一字起撬一下,反正内侧也不影响美观。

网友:
不要用金属,手机开壳片、废的信用卡会员卡都有可以,痕迹较小

网友:
内盖拿掉应该有螺丝,橡胶垫拿掉下面也应该有螺丝!!!

网友:
右边那个小盖子不拿下来看看吗?

网友:
从上盖表面封皮着手,先拿个磁铁表面测试下面镙钉的位置,找准位置后不用整体揭开,局部加热。

网友:
我就不信那俩小胶垫抠下来里面没螺丝

楼主:
谢谢大家悉心指导 只是还打不开

网友A:
修过若干个这类锅,最难拆的就是卡扣设计的,用两个拆手机的翘板慢慢翘吧,一般从后部合页处向拐角处开始成功率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若干个这类锅,最难拆的就是卡扣设计的,用两个拆手机的翘板慢慢翘吧,一般从后部合页处向拐角处开始成 ...

楼主说的反正就是打不开,

网友:
大概率是卡口设计的,否则,有螺丝的话得用不锈钢螺丝

网友:
按那个“押*”的按钮,把内盖拿掉

网友:
我是杭州松下  按钮按下去  内盖拿掉后面有4只螺丝

网友:
拆了盖下螺丝硬撬开

网友:
我那个九阳的也是前几周换过温控,现在很多机型磁钢都不是磁钢了,直接用的复合温控探头,质量参差不齐

网友:
小日本的东西就是变态简直就是不让你拆不让你修,之前拆过朋友的坏的折叠水壶,底下三颗螺丝,三颗是异形的防拆螺丝就算了,还上了满满的螺丝胶,拧到手脱皮,其中有一颗螺丝头还用封塑了,让你不知道里面是不是个螺丝,拆了两颗,第三颗搞来搞去都拆不下,最后用开孔器钻下来了!
一看烧温度保险了!你一水壶不下成本在电路上面,用起来一不小心就烧保险了!弄这几颗螺丝就这么卖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