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博森电暖气不加热拆修

楼主(2021-09-10):
博森电暖气不加热,经查系温度保险熔断所致

测试温度保险不通

可见压合端子接触不良导致高热

无配件,直接短路连接

捆绑绝缘管

上电测试,低温

中温

高温

网友A:
保险还是要留着的好,不然关键时刻掉链子。这个接线感觉不太靠谱,容易高热。最近折腾ksd302温控开关,2块1还包邮,这个换温控开关觉得挺合适的

网友:
这种接线方法不好,包上绝缘胶带后一个大疙瘩

网友:
温度保险不可以缺位,弄的油汀过热爆炸就可怕了。

网友:
保险不能省,这么大功率还不如开空调省电

网友:
那么快开暖气了,你那边温度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还是要留着的好,不然关键时刻掉链子。这个接线感觉不太靠谱,容易高热。最近折腾ksd302温控开关,2块1 ...

找个耐压功率够大PPTC自恢复保险丝也不错,温控开关都加上。附近自行车链条检查几乎没有,我因为爬坡,链条拉长会磨损塔轮牙盘,出现咬合不良现象赶紧换新链条,避免塔轮牙盘过快磨损跳链子。

网友:
以前修过一批这种电暖气,全部都是烧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还是要留着的好,不然关键时刻掉链子。这个接线感觉不太靠谱,容易高热。最近折腾ksd302温控开关,2块1 ...

以后有配件再换吧。现在还有个温控开关在上方也能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照片补发出如下:

网友:
这种好像很容易过热熔温度保险

网友:
不错,找到原因了

网友:
温度保险不可缺位哦!

网友:
楼主请教了这是个设备自己做的?买的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