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想搞个离线语音控制米家电动窗帘,先拆个它的遥控看看

楼主(2021-09-10):
想搞个离线语音控制米家电动窗帘,先拆个它的遥控看看!
原来以为遥控是个433M的控制,加上离线语音识别模块和单片机,就能实现语音控制了。
现在看来是蓝牙的,里面好简单。
大神门看看这个2032J1芯片是不是蓝牙的?

网友A:
语音控制可以用海凌的,模块好像几块钱一个,输出接接继电器驱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语音控制可以用海凌的,模块好像几块钱一个,输出接接继电器驱动即可

这个都知道,关键你要控制的东西是用的啥方式传输,蓝牙你怎么发出去。

网友:
……

一个窗帘,你还要弄个语音遥控器,语音控制器不行吗?

那你要是这强迫症,那海凌你也用不了啊,他接受的是开灯开空调的语音指令。

网友B:
语音遥控器?脱裤子放屁?
开关的时候先到处找到遥控器,按一下语音,然后说指令?
有那时间直接按开关键不更快.何况语音识别率不是百分百还要安静环境.
或者是我的理解有偏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语音遥控器?脱裤子放屁?
开关的时候先到处找到遥控器,按一下语音,然后说指令?
有那时间直接按开关键不更快. ...

了解点新东西吧,直接说就好了,语音遥控窗帘,不用先找遥控器,识别率非常高,噪音控制早就做的很成熟了,识别芯片加mic就能工作,几元钱,简单的很。。

楼主:
我办公室有风扇,有空调,有电动窗帘,有遥控门锁,如果 是家里,还有电视,机顶盒,灯,最简单最好用的当然是离线语音识别。海凌里面有很多词,变通一下,用在窗帘上不就行了?
我想请大神们帮我看看那个芯片,是433的,还是蓝牙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办公室有风扇,有空调,有电动窗帘,有遥控门锁,如果 是家里,还有电视,机顶盒,灯,最简单最好用的当 ...

必须不是蓝牙,蓝牙需要连接需要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不是蓝牙,蓝牙需要连接需要时间

哦?这是433芯片?

网友:
里面确实简单

网友:
看天线不像是蓝牙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蓝牙的,看着和我的好像,我的说明书就直接说是蓝牙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