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德业DY-612s除湿机E1故障,更换温度传感器

楼主(2021-09-10):
2020年5月份的时候在马家买了一台德业612S除湿机,主要看中的是支持手机远程控制,不在家的时候也可以掌控一切。

前段时间显示E1故障。机器显示,手机APP也显示。

给售后反馈之后说是温度传感器坏了,由于我所在的镇上没有售后,所以把温度传感器给我快递过来了,然后加我加维修人员的VX,把拆机维修视频发给我让我自己换。

没办法,只能自己动手更换了
第一步拆后盖

第二部拆前盖

再拆保险盒

从保险盒把传感器的线拆下来,直接更换

顺便把上面出风口和触摸板拆下来,把整个机器清理了一下,最后原复原样的再安装回去。

网友A:
自动生产空气水。每天限量供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生产空气水。每天限量供应。

主要四川梅雨季节的时候太潮湿了,所以用除湿机防止生霉

网友B:
这个牌子还不错,做除湿机比较早了,当时我也对比的几款,后来也选的德业的,东北虽然不潮,但是屋里面湿度也7-80,家里备一个这个东西晾衣服啥的真的很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动生产空气水。每天限量供应。

挂机挂机空调室外机,窗式空调等,可以在排水管增加三通切换,用来擦洗家具等也不错。楼主除湿机其实是窗式空调制冷结构,只不过跟制热弄在一起不分开。

网友D:
不错,干衣机,放衣柜里把刚洗好的甩干的衣服烘干,梅雨天绝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挂机挂机空调室外机,窗式空调等,可以在排水管增加三通切换,用来擦洗家具等也不错。楼主除湿机其实是窗 ...

冷凝水细菌太多了。。。为了那点水不至于,尤其老空调,水道里面是真的脏,家里老空调刚自己清洗过里面是真的脏

网友E:
最大功率210瓦,比空调省电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大功率210瓦,比空调省电多了。

就是看中功率,比较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干衣机,放衣柜里把刚洗好的甩干的衣服烘干,梅雨天绝配

一般衣服脱了水之后,挂上面两三个小时就吹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牌子还不错,做除湿机比较早了,当时我也对比的几款,后来也选的德业的,东北虽然不潮,但是屋里面湿度也7-8 ...

我就是对比了几家,最后选择了德业,感觉还不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挂机挂机空调室外机,窗式空调等,可以在排水管增加三通切换,用来擦洗家具等也不错。楼主除湿机其实是窗 ...

对的,冷热没有分开,夏天一般正常工作。冬天的时候温度太低,还要化霜,压缩机就要停机

网友(2022-12-11):
这做工中规中矩。

网友:
做工不错 效果咋样

网友(2023-04-07):
楼主你的 是sikelan压缩机     上海柯励森压缩机有限公司,简称柯励森,公司坐落于上海宝山,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及销售螺杆空压机的大型企业。

原来德业612S都是采用的台湾大同的压缩机   现在的德业612S都是用的国产的压缩机.......

我也想拆开清理下灰尘,请问楼主 应该如何下手 ,从哪里开始了???可否告知下,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