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磁炉上扣一个线盘?

楼主(2021-09-10):
一个废弃的电磁炉铝线盘扣放在电磁炉上,线盘两端接100w/220v灯泡,在电磁炉各个档位上灯泡都是断续的亮灭,低功率时灭的时间长一些,万用表显示灯亮时不到100v但是灯的亮度跟220v相当,难道电磁炉是恒功率的?不同的功率档位是靠断续的输出功率来实现的?

网友A:
这个状态冷该还是在检锅并没有真正加热

网友:
类似于开关电源PWM调整开关管占空比实现输出功率

网友:
这不就是2000W无线充

网友B:
电磁炉在较低的档位确实是靠间歇通断来调节功率的,可能是功率太低的话超过了可以调节的范围了

网友:
亮灭是检测电路作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状态冷该还是在检锅并没有真正加热

好像有道理,灯闪动时电磁炉也有“滴”声发出,是提示没检测到锅?

网友:
楼上各层说的都对!

网友:
pwm调制的脉冲,可能一般万用表测电压不准,这个频率应该很高。

网友C:
楼主应该说的是检锅状态,也就是常说的“敲锅”,这不是正常工作状态。

正常工作状态的PWM是不能被可视觉察的。

但是原理确实是高低功率是通过脉宽调制(占空比)实现的。

网友:
你在上面再盖块铁板,灯泡可能立马就爆了!!

网友D:
高频PWM调制的 你的表根本测不出实际电压    根本反应不过来相当于自动把它平均了      桥堆出来是320V到IGBT

但是你的线圈和目标电磁炉线圈圈数不一样就会造成变压效果   少于目标电磁炉就会降压  高于目标电磁炉就会升压

你能看见断续闪说明是检锅状态 同时应该还有滴滴滴的报警声  低于多少功率就判定无锅  所以就不停的检锅    正常工作的频率你看不出闪烁就算接的led   何况还是钨丝灯有余辉效应

网友:
各位的解释分析很到位

网友:
应该是万用表测量高频交流不准,需要用高频二极管做整流电路,加滤波电容,测量整流滤波后电压。楼主无线供电不错,非常适合用在华为平板无线快充,大概是手机无线快充放大版。

网友:
这个实验很有科学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磁炉在较低的档位确实是靠间歇通断来调节功率的,可能是功率太低的话超过了可以调节的范围了 ...

高热档也是断续的吧?功率管都是开关管,顾名思义就是间断通断,所以散热片才越来越小了,开关频率太高人感觉不到。开关管连续接通就烧了。

网友:
电磁炉用的是开关管,开关管就是工作在开关状态,igbt开关速度ns级的,普通万用表怎么测的出来

网友:
这无线冲要是直接怼手机,嘿嘿,能带起五十个手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说的是检锅状态,也就是常说的“敲锅”,这不是正常工作状态。

正常工作状态的PWM是不能被可视觉 ...

我这有台机器,就是通过PMW转模拟量的,PLC没有模拟量输出模块,调节变频器的速度时候就是用的晶体管的PWM转模拟量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频PWM调制的 你的表根本测不出实际电压    根本反应不过来相当于自动把它平均了      桥堆出来是 ...

确实是在捡锅状态,可能是因为100w灯泡对于电磁炉来说太小了,相当于没有锅,线盘现在换接在3000多w的电水壶上,开机后电压表指在120左右(限于万用表频率响应比较低的关系,线盘输出高频电压应该更高),不再摆动,电水壶里的水也哗哗响加热了,接在电源上的电流表显示满功率时7A多,低功率时3A多,但是没有出现捡锅“嘀”声。电磁炉停机时电源电流仍有100多毫安,是不是不拔电源插头,待机电磁炉也要耗电20多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