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功放可以当车载用吗?

楼主(2021-09-10):
本人有电脑用的功放,两路左右声道输出(2个中音和2个高音)+1路低音输出,功率是 10W+10W+25W(低音炮),想改装成车载功放,这样功率够吗?或都有更好的建议帮忙提议。这个功放是经变压器后输出两路12V的交流电,如果用车载电瓶可以使用吗?欢迎献言献策。非常感谢!

网友:
理论上电压合适可以用,但是这个功率的功放应该是正负电压的2030或者1875之类的,汽车单电压不好用。网上看看现成的数字功放吧,功率大温升小容易推,效果要看各家的用料了。

网友:
买个逆变器

网友:
这种都是变压器供电的正负电压  你能搞定就可以  一般用的tda2030这种

有不要的拆的现成的车载低音炮功放 改改也能用  那个是带变压 出来就是正负12V  飞线接上就行  当然 有专门的的功放模块

网友A:
首先要解决功放的供电问题。功放的直接供电应该是直流电,如果确定是12伏的话,你可以把电瓶的12伏,分正负接到功放变压器后的整流电路上

楼主:
不现实,买个逆变器还不如直接买个车载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解决功放的供电问题。功放的直接供电应该是直流电,如果确定是12伏的话,你可以把电瓶的12伏,分正负 ...

这个功放是两路12V(红+黑+红)而且三条线都接在功放板上的,车载就一对直流12V不知道供电行不行

网友:
推挽功放,使用一块电瓶不好使,如果就想这么弄的话,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上逆变器了

网友:
如果是24V电瓶的车12V点连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