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当年买不起的随身听之SONY WALKMAN WM-GX77

楼主(2021-09-10):
前几天在网上买了一个SONY的WALKMAN,外观看着不错,可惜放电池只能AM,其它都没反应,于是今天把它拆了,哎!被人搞过,顿时兴趣全无,就拍拍照留恋一下。

正面,就两个键,主要是控制收音功能的,比较简洁。

背面,印有产品信息,左边几个拨动键,控制杜比,循环播放什么的。

侧面,线控器插孔,DBB音效,收音机相关控制等,看着很有感觉。

顶部,主要是控制播放的按键,拿在手里很有科技感。

磁带仓,这机的电池也是从这里装进去的。

下面正式进入拆解。。。。。。

打开后盖的样子,已经被人修过了,磁头排线断裂了,飞了线;主板上密密麻麻的元件,上面很多黑豆豆哦。

把它拆下来,再来一张正面照

主板背面照

接下来是特写

接插部分,还有滑动开关,机械转换播放录音等功能。

CXA1249  DBB音效就来至这颗芯片的功劳。

LB1672 无刷电机驱动芯片。

TA8146  好像是配合电机控制的芯片,具体不详。

TA8145 音频功放,驱动耳塞的芯片。

NEC的控制芯片,单片机吧。

TA7793 杜比降噪芯片。

CXA1010 索尼自家的前置信号放大芯片。

音量控制器(电位器)。

接下来收音部分。。。。。。

收音部分全貌,也是布满了各类小元件。

NEC带LCD驱动、单片机、RAM、ROM、锁相环等功能的芯片。反着焊接的,具体型号不详。

磁棒,也是中波天线。

CXA20111,索尼自家的FM中频处理AM处理芯片,很多机都用这颗芯片,包括独立的收音机,好像SW1、SW33等用的就是它。

TA7358很有名的FM高放中频输出芯片。

1362  FM立体声解码芯片。

这颗芯片应该是分频器,主要用于接收FM、TV波段,分频后将信号提供给锁相环芯片。

有人知道这里是干嘛的吗。。。。。。改制式就可以通过这里来改,加个电阻还是二极管就能实现。

排线上的电容。

另外一面没多少元件,主要就是这个屏,细长细长的,看上去很有视觉感(因人而异)。

接下来是机械部分。。。。。。

铜飞轮,电磁铁。。。。。。看上去很精密。

这难道就是科技美。

无刷小电机,这玩意就是将线圈做在薄膜上,很是佩服。

这里还有个部件,它可不是垫块,里面装着DC-DC电路,将1.5V升到2.4V和3.几V的就是它的功劳。

磁头部分,压带轮和抹音磁头。

最后来张全家福

拆解就到此为止,谢谢各位看官观赏。

网友:
当年的黑科技,一般人消费不起

网友:
铜飞轮好评 人家这20多年以前的做工

网友A:
我买了个松下的,整理好了就是部分磁带会颤音,确认电机带轮滑刷无杂物,没办法解决。

网友:
多少钱收的?我也想去收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个松下的,整理好了就是部分磁带会颤音,确认电机带轮滑刷无杂物,没办法解决。 ...

检查下压带轮橡胶外层。另外驱动皮带需要松紧适当。

网友B:
有个索尼的随身听,一直觉得奇怪的是收音机的续航时间和磁带的基本差不多。不理解为啥收音机会那么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索尼的随身听,一直觉得奇怪的是收音机的续航时间和磁带的基本差不多。不理解为啥收音机会那么耗电。 ...

可能收音机部分有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个松下的,整理好了就是部分磁带会颤音,确认电机带轮滑刷无杂物,没办法解决。 ...

皮带不是原装的吧

网友C:
爱华做工也是不分百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爱华做工也是不分百仲了。

个人觉得爱华的做工赶不上索尼,尤其是中后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索尼的随身听,一直觉得奇怪的是收音机的续航时间和磁带的基本差不多。不理解为啥收音机会那么耗电。 ...

正常。我当年的GX614也是如此。

网友:
这做工没的说

网友:
带解说,很棒的拆机,当年的神机得¥1600+

网友:
这飞线的技术不错,可以继续搞的

网友:
手里有一台FX的,也是线控的,90年代初当年托人去香港1200多港元买的,二十年前就坏了,一直没修,膛在家里

网友:
这货当年差不多得2000,当年的2000和现在的2万差不多了!再加点钱都能买五菱宏光了,做工能不好么!

网友:
索尼随身听当年的老大哥

网友:
好像没见过这种机芯,大法家的电控机芯,当年还是见过的,这个布局很不一样。电子产品时间长了总会坏,只剩怀念。

网友:
这东西看看里面也就那么会事情,现在制造能力强,量产的话我估计也就卖个300来块钱(国产品牌)。国产大牌良心